终于把多的通道用完了

楼主(2015-05-10):
不用担心飞到一半发现没按快门了

?firsttime=28&x

网友:
  • 我嚓LZ你是怎么弄的?请赐教

网友:
高手..这什么协议 ?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改的?再说要是飞四轴的话,这个通道被占用了  怎么改变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改的?再说要是飞四轴的话,这个通道被占用了  怎么改变飞行模式?

模式用的5通道3段啊

网友:
楼主要分享么?  这技术不错,顶了

网友:
GOPOR线控接到接收机通道线上,搞定。我是通道不够用了

网友:
恐怖呀!见到高高人了,请赐教。

网友:
有两个不懂,第一楼主你云台只能用6通控制一个轴了,还有就是玩那么久我还不知道那个7通开关和上面那个两段开关是什么关系,还有5通和左边侧面的那个两段开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