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改视频眼镜求助

楼主(2015-05-10):
如果我用两块2.5的显示屏改的话 需要加非镜不 就是照片上这种

网友A:
2块液晶屏的话不需要菲镜  只用原来的2个球镜就可以了 就是原本自带的
但是的2块小的液晶屏 分辨率太差
个人建议还是用一块 5寸到6寸左右的 搞分辨率屏 配合画面分器 吧在一块显示器上分割成 左右画面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成本 体积都减小 就是要加一块 画面分割模块 有不懂的 可以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液晶屏的话不需要菲镜  只用原来的2个球镜就可以了 就是原本自带的
但是的2块小的液晶屏 分辨率太差
...

我准备入的屏分辨率时960 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块液晶屏的话不需要菲镜  只用原来的2个球镜就可以了 就是原本自带的
但是的2块小的液晶屏 分辨率太差
...

你说的5寸我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块液晶屏的话不需要菲镜  只用原来的2个球镜就可以了 就是原本自带的
但是的2块小的液晶屏 分辨率太差
...

屏幕分割模块什么样???怎么查询不到?

楼主:
要是手机图传显示功能就好了

网友:
有树脂材质的菲镜吗?

网友A:
显示屏 更具你 眼镜框大小去找 在能安装的情况下 尽量选择大一些的~~5寸屏淘宝最大分辨率是1280 的 我记得 不过价格稍贵 800的 比价多 看你取舍了~5.5 5.8 6.0 6.2 寸的其实都有  就是不太好找 我记得我找过 都找到过
至于 画面分割模块  你直接搜索 画面分割器 应该可以找到的 记得要选择 2画面分割(不要4画面以上的) 并且带有 图像缩放功能的价格我记得150左右。
菲镜 尽量别用那玩意 看着费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 更具你 眼镜框大小去找 在能安装的情况下 尽量选择大一些的~~5寸屏淘宝最大分辨率是1280 的 我记得  ...

高手问一下, 为什么有的人改的视频眼镜是一块屏,有的人改两块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 更具你 眼镜框大小去找 在能安装的情况下 尽量选择大一些的~~5寸屏淘宝最大分辨率是1280 的 我记得  ...

自己 该一个的成本还不如进个肥鲨了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B:
高手问一下, 为什么有的人改的视频眼镜是一块屏,有的人改两块屏的?

想玩3D视频的话,用两个3寸左右显示器,不用改透镜。

想改普通视频眼镜的话,用一个5寸左右的显示器,切割掉里面的隔板,拆掉原来的透镜,换成菲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问一下, 为什么有的人改的视频眼镜是一块屏,有的人改两块屏的?

2快屏 简单 左右眼 单独视觉  缺点 2块高分辨率的小屏 成本高
1快屏 分2种情况  第一张类似 2块屏幕 只是通过 画面分割器 吧图像分割成左右视频 第2种情况 直接 双眼看一个画面 通过菲镜(这种效果最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 更具你 眼镜框大小去找 在能安装的情况下 尽量选择大一些的~~5寸屏淘宝最大分辨率是1280 的 我记得  ...

画面分割太复习了,不太懂,有人用双屏更便宜但看起来合不在一起。不是是不是个脑不同步

网友:
感觉还是屏幕好,fpv眼镜太难受了

网友(2015-08-25):
引用 网友A:
2块液晶屏的话不需要菲镜  只用原来的2个球镜就可以了 就是原本自带的
但是的2块小的液晶屏 分辨率太差
...

你说的这个方案很好呀,如果在飞机上装两个摄像头加一个视频分割器,就可以用一个图传发射到视频眼镜,暴风魔镜也不需要改装菲镜了,直接放进去一块5寸屏就行了,而且可以实现3D效果。               是这样么?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方案恐怕是最好的DIY方案了。      你试验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块液晶屏的话不需要菲镜  只用原来的2个球镜就可以了 就是原本自带的
但是的2块小的液晶屏 分辨率太差
...

您好 请问 视频分割器有模块化的吗  很小的 也想改造眼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问 视频分割器有模块化的吗  很小的 也想改造眼镜用

有 淘宝有mini的

网友C:
没有找到  看样子都挺大的 最小的也大约网络机顶盒的大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  看样子都挺大的 最小的也大约网络机顶盒的大小啊!

就这个 把壳子取了

网友:
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份呢? 这个会不会有延迟啊! 目前买了一个 眼镜  和一个2.5的屏幕 效果确实不理想,不知道您改装的时候用的是哪个屏幕 哪个分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入的屏分辨率时960 240

2.5寸屏应该没有那么高分辨率的,《魔镜DIY视频眼镜之成功案例!!!》这个帖子里的屏已经被高人证明没那么高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 把壳子取了

楼主,视频分割器方案实验了么,效果如何。当一下小白鼠吧,效果好的话我也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