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600油直PIX飞控调试求助

楼主(2015-05-10):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1.油门舵机没反应(解决)

方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1527
2.把版本升级到V3.21后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895里的参数可以刷写吗?
3.在选择机架类型后加载默认参数后,PIX黄灯快速双闪,蜂鸣器嘀嘀嘀长响亮(如下)是怎么回事?

4.PIX校准正常后,解锁后,在自稳模式下倾斜飞机不见PIX修正姿态,尾舵就可以

网友:
油门通道,接的哪里

网友A:
油门舵机,应该接在MAIN OUT CH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舵机,应该接在MAIN OUT CH8

解决了~刷了固件要清内存

网友B:
现在 要 出门,,回头 再来 详细看::先 建议你 必须 走过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 要 出门,,回头 再来 详细看::先 建议你 必须 走过场 ——

在选择机架类型时候这个参数要加载吗?如果加载PIX就会一直报故障,即使校准了罗盘遥、控器、加速度计也会报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选择机架类型时候这个参数要加载吗?如果加载PIX就会一直报故障,即使校准了罗盘遥、控器、加速度 ...

建议你 不要去装载 那些 默认参数。

其实——从【纯空白】入手,更可靠——
先 彻底清空 EEprom ,然后 重新烧写 崭新的 xx固件,

然后才走一遍上面回贴得 6个 步骤。(注意 CH8)

这时候——飞机 增稳模式 就应该 可以正常起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选择机架类型时候这个参数要加载吗?如果加载PIX就会一直报故障,即使校准了罗盘遥、控器、加速度 ...

关于 S3003 舵机——
产品名称:FUTABA 3003 舵机 (盒装版)
厂家编号:S3003
产品尺寸: 40mmX20mmX44mm
工作速度: 0.23秒/60度(4.8V)0.19秒/60度(6V)
输出功率: 3.2kgcm(4.8V)4.1kg/cm(6V)
产品重量: 37.2g

没有自报‘数字舵机’,那就应该是 模拟舵机
PIX 的 RC_SPEED 必须 填写为 50   (Hz)。

油机震动大:尾舵机 必须是 无刷舵机 。。。
KST BLS815 20kg*cm/0.07sec@8.4V 无刷 才270元 很不错。

自我修正舵量小————

网友:
你好  你可以加这个群  聊聊遥控无人飞机  439719765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选择机架类型时候这个参数要加载吗?如果加载PIX就会一直报故障,即使校准了罗盘遥、控器、加速度 ...

天7  三段 ,,先试试 这个。。先用 天7 自己的 “监视器” 看看输出 对不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993&highlight=%CC%EC7%2B%C8%FD%B6%CE

要注意 与 本贴  5楼 ,,第六步  进行核对 并【写入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选择机架类型时候这个参数要加载吗?如果加载PIX就会一直报故障,即使校准了罗盘遥、控器、加速度 ...

需要知道   你、究竟:设置 成 什么样 。。。

全面的 参数,只能 依靠 参数文件。。
可是 以前 咱们 论坛可以 发 300KB 附件。
现在 居然不让发。。。很是不方便。。。

网友:
还是满先进的,比我的K8好多了

网友C:
pix飞油动的,对震动敏感不?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ix飞油动的,对震动敏感不?很关心这个问题

当然 敏感,,飞控 必须 两端各加 30克 铜条,

然后 还要 4个 减震球。。。线要 尽量软 而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 敏感,,飞控 必须 两端各加 30克 铜条,

然后 还要 4个 减震球。。。线要 尽量软 而 ...

加铜条?怎么加?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 敏感,,飞控 必须 两端各加 30克 铜条,

然后 还要 4个 减震球。。。线要 尽量软 而 ...

        笑的好灿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铜条?怎么加?能具体点吗

这 照片 都发过 好多次。
铜条 与 上面的 板粘接牢固,
与下面的板子 保留2毫米距离
飞控与上面的板子 牢固粘贴。
(仍有缺点:引出的线 太多太硬)
——只好 引出线 尽量 放松 【松 = 少传递 震动】

网友(2016-08-19):
引用 网友B:
这 照片 都发过 好多次。
铜条 与 上面的 板粘接牢固,
与下面的板子 保留2毫米距离

请教一下油直结构太紧凑。。。没地方水平安装飞控。。垂直安装的话在什么地方设置?PIX可以不按箭头朝前安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