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的 GPS加了屏蔽后效果好是怎么回事?大疆能给个解释吗?

楼主(2015-05-10):
我的NAZA装在XA650PRO上,原来搜星慢,搜到后一直在5到6颗左右,不太稳定。后来用剥开的避路线里的铝箔缠在GPS线上并接在电池的负极,现在效果一下就好了,搜星不到1分钟,并且星数长在在9颗左右。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是不是假的信号?对飞行有影响不?

网友:
还可以这样?按理说加屏蔽层没啥坏处啊……难道是DJI的GPS连线很容易受到干扰然后被误认为是磁罗盘受干扰?

网友:
以后可以借鉴了,学习了

网友:
确实有好处。我的大疆V2 GPS线从开始就这样做了屏蔽处理。从没出现过干扰等类似问题,航模届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信号线从来不讲究屏蔽,包括视频信号。这在其他电子产品中是大忌。

网友A:
用铝箔是个好办法

网友:
用铝箔胶带可否,铝箔厚度有要求吗?

网友B:
道理上讲GPS引线上跑的除了电源和地线就是数字逻辑信号,没什么特别弱的易受干扰的模拟信号线。LZ所处位置是不是电磁环境忒恶劣了。

另一种可能是这根线某处存在虚接情况,经过包裹、捆扎之后被按住,不虚了。。。。

网友:
这个办法真的很好,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理上讲GPS引线上跑的除了电源和地线就是数字逻辑信号,没什么特别弱的易受干扰的模拟信号线。LZ所处位置 ...

我也不知道,想来不应该呀。今天云层有点厚,7-9颗星,飞到空中后变成了4-5颗,稳不住,晕。不知怎么回事,原来没屏蔽的时候,有时要搜十几分钟才稳定到6颗,有时很长时间都搜不到,同样的我的悟空也是慢,还没做屏蔽试。

网友:
精灵2V+ 也什么每次搜星,都是6到8颗,其他同样精灵同一个地方,搜星都在11到12颗,到底为什么?飞控固件3.04。着急……都准备返厂了,求大神解决?难道要换陶瓷天线?

网友C:
lz  请问 你说的 是 闭路电视  也是就 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的 屏蔽层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请问 你说的 是 闭路电视  也是就 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的 屏蔽层 是吗?!

是的,原来想的苦法,现在直接用的网上买的带胶铜箔,效果更好,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想的苦法,现在直接用的网上买的带胶铜箔,效果更好,又方便。

嗯 !好的  我也试试!

网友:
是将天线相关部分作了屏蔽处理吗?  这个可以接在电池负极?

干扰屏蔽一直以为厂家都已经考虑周全处理好了……

网友:
铜箔,铝箔,锡箔,镀锡铜箔。4种材料那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