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小胖子手抛起飞

楼主(2015-05-10):
最近装了一只小胖子,但是对于起飞很纠结,生怕打手,又懒得装起落架。不知道这只飞机手抛起飞有没有啥注意事项呀~

网友:
注意打舵 小心机头着地

网友:
不会打手的,

网友A:
小胖子很不错的FPV载机,只要起飞重量不超重,手抛起飞基本没什么压力,注意出手角度不要超过30度,全动力、迎风平稳出手,基本是百分百成功。对抛手经验要求高,掌握技巧后基本上可以自抛飞,我的小胖有飞上百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胖子很不错的FPV载机,只要起飞重量不超重,手抛起飞基本没什么压力,注意出手角度不要超过30度,全动力 ...

超级感谢!

网友B:
后面那个是什么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是什么飞翼?

天行者的 falcon
低空性能很不错,很灵活

网友C:
自动起飞,安全、可靠、省心!

网友D:
打不打手关键看桨用的多大的   太大照样打
另外貌似你的图传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太近了,飞不远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不打手关键看桨用的多大的   太大照样打
另外貌似你的图传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太近了,飞不远就失控了

...

我的图传是5.8g,遥控系统是2.4g,应该不大会有干扰吧,我的多轴距离貌似更近(而且北 京风紧,不敢超视距飞的)。。。
此外,桨用的是标配9寸桨,不知道有木问题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起飞,安全、可靠、省心!

ark不支持呀,头痛。。。

网友:
放心抛吧 不会打手的  但是重心一定要调好

网友:
最近在考虑入手小胖子 感觉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ark不支持呀,头痛。。。

上APM,性价比极高固定翼多轴通吃,玩懂后你不会再想其它控!

网友:
只管抛就是了,担心的话,就带个手套。

网友E:
看Arkbird的1025最新说明书

,打开手抛辅助模式,准备好后助跑、然后飞机自动加油门,丢出去就行了,

9寸桨是不会打手的

网友E:
我的小胖子,飞了1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Arkbird的1025最新说明书

,打开手抛辅助模式,准备好后助跑、然后飞机自动加油门,丢出去就行了 ...

这么先进,我回去看看去~正好我的也是A控,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胖子,飞了1年多了

小胖的确是架好飞机,好带,续航长,能快能慢

网友F:
话说我只有第一次手抛起飞成功过,都有阴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我只有第一次手抛起飞成功过,都有阴影了

哈哈,我目前失败过一次,手抛不能有迎角,只能平抛,否则容易失速

网友:
手抛前调点升降微调,9寸打不到手的。

网友:
这个好灵活吧?

楼主:
还好,比较灵活,但是也挺稳。灵活做一些小半径盘旋效果不错。

网友:
没有起落架,但你如何着陆

楼主:
安装腹轮,可以用傻猫家最大规格的腹轮,用大块epp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