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轴无刷云台无sbus接收连线的问题体温

楼主(2015-05-10):
请问下怎么与sbus接收器接线?接第几通道?现在没接接收器,通电只能让它保持平稳。现在想控制它俯仰那些。

网友(2015-06-10):
楼主是想装精灵上的么?有没有解决,我也想把这个云台放精灵上。

网友:
我是这样用的:飞控接在6208SBUS接收机的SBUS通道,在飞控中设置必要通道的定义,因为我用的是4轴飞行器,所以分配完飞行所必须的通道以后,遥控器上还富裕了第6和第8通道空闲,然后我把飞越二轴云台的模式控制线插在第6通道上设置一个两段开关,俯仰控制线插在第8通道上设置一个旋钮。经测试可以正常使用,前提条件是必须要用多通道带SBUS的接收机,6203SBUS肯定是不能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