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想了一个解决精灵3接收显示屏的方法

楼主(2015-05-10):
精灵3的上市让许多人高兴万分,但高昂的显示屏价格(Ipad)让人很是痛心,ipad太贵,安卓平板太卡,所以我想了个办法,大家这么看?
就是使用USB转AV的线
一头接精灵3
遥控器
的USB口,一头接常规带AV输入的显示屏,这样价格降低很多
或者使用USB转HDMI的线,再接一个带HDMI输入的显示屏,也可以
目前暂且不知这种想法是否可行,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百分之200不行,不要逗了,
DJI遥控输出的是数字信号,要通过那个APP转换成图像,还有各种数据,
你这个只是一条线~~AV模拟信号线,搞不懂还有你这种线?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同样期待精灵3遥控器上能有av视频输出

网友C:
DJ不是说了吗,后期会推出相关插件完成视频输出。

网友D:
视频输出没问题,参数设置你怎么办?

网友E:
2手的mini 也不要1000,贵么?mini2也才1500

网友F:
精灵3貌似不支持ipad

网友G:
Usb输出是数字,Av是模拟信号,要先数字转模拟才行

网友H(2016-03-13):
诺基亚n1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