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插反了还有的修么?

楼主(2015-05-10):
今天下楼去调机,脑子浆糊
电池
给电调插反了,当场一道火花然后BEC什么的都没反应了,求问这还有的救么,大好一个凤凰50A啊,退魔的节奏

网友A:
再买一个呗!!应该是mos坏了吧

网友B:
先查查BEC上的7805和电调上的7805,一般这两个容易坏,其实电调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C:
这都能插反~

网友D:
没有救了 买新的吧

网友E:
基本没救,才50A,我还以为500A呢,再买一个好赢就是了,便宜又好用,我的用了多少年了也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