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问题

楼主(2015-05-10):
本人用3s电池,四个电调用集线器焊接。接电时,集线器冒火光,印刷电路烧毁。向大家求教,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接电池前用电表检测无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电池前用电表检测无短路

上个焊接图。一般冒火应给是哪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