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2015-05-10):
今天又炸了,上次炸鸡是因为大意,今天终于重新装配好了,但是飞上大概5米就突然失去动力摔了下来。
先说一下我的配置
2216 kv800 电机,40A电调,Naza lite刷v2飞控,三轴云台加小蚁相机,3s 5200电池
其中云台图传osd都是第一次炸鸡之后装的。
电池是充满了上去的,起飞还好,起飞一会会osd上显示电压到了10.8伏了。然后不知道是不是naza的电压保护起了作用,推油门感觉一点动力都没有,不一会就垂直掉下来了。完了说了,带电池2.1kg不到点。
请教大家,是不是因为太重的缘故?还是因为电池要用4s或者6s的?飓风2216能用6s电池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1kg其实有些超重了     可能电池也不太吃得消   满电起飞就 10.8  说明电流很大  电池可能输出C数顶不住了 或者电池老了  内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kg其实有些超重了     可能电池也不太吃得消   满电起飞就 10.8  说明电流很大  电池可能输出C数顶不住 ...

是的,已经准备升级650,换电机电池了

网友:
电池降压那么快?估计是电池问题

网友:
失去动力还是动力下降需要说清楚,你的状况像是动力下降的很厉害,貌似飞控电压保护下降,这个时候需要推油到90%才能维持平衡~

网友:
电池不行、还有保护电压设置太高你可以按一级带载3.6、二级带载3.4线损0.3设置

楼主:
经过这么多高手的分析,原因应该有两个:
1. 起飞重量过大,3S电池带不动,导致起飞后电流比较大。
2. 用了一个只能过30A电流的开关,导致起飞后开关烧毁,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然后坠毁。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这么多高手的分析,原因应该有两个:
1. 起飞重量过大,3S电池带不动,导致起飞后电流比较大。
2. 用 ...

主电源也接开关?楼主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也接开关?楼主太有才了

呵呵,第一次炸鸡的时候拔电源差点给桨割伤,后遗症啊,哈哈

网友:
2216配40A有点大了吧,再一个把电压保护关了。瞬间掉电压是正常的。但V2的程序会自动下降。用电压保护基本没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