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p3 或 p2v+ 電有沒有放電器?

楼主(2015-05-10):
充好電後幾天還下雨,不知如何放電才好,請問有沒有幫 phantom 放電的產品出售?

网友:
开机,放那里,一个小时就好了

楼主:
電多放電時間很長,長開怕機子會壞...

网友A:
P3的智能电池自带放电器,7天不用就自己放到存储电量。好像还可以自己设定几天不用开始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3的智能电池自带放电器,7天不用就自己放到存储电量。好像还可以自己设定几天不用开始放。

默认7天,可以在APP中设置1-10天不用后开始自放电。

网友:
这电池很牛,自带放电电路

网友:
我自己测过,精灵二就算电机不转,只要开机,电流都有接近1a,所以放电只要开机就行了,2小时就可以放掉一半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