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做个长航时的,锂电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5-05-10):
我想要做个长航时的,初步想要6S 5000mAh的三块并联成15000的。
现在拿到的电池是不带保护板的。
想问一下,我充电的时候分开用平衡充,充满以后,上机并联会不会有问题?
我的理解是每块电池还需要有保护板才行,但是没看到有这样的保护板。。。请给推荐一下。

网友:
电池状态差不多情况下并联问题不大    并联之前保证电压一致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航模动力电池都不用保护板的,电流太大,特别是瞬时电流。
万一在空中来个保护什么的,你就炸机啦

网友:
那为什么不直接6s 16000毫安的电池呢?价钱差不多了

网友:
重量重了,有时候适得其反

网友:
如果连平衡线也并起来,则并联之后视同一块15000 6S,一起充一起放,从此不离不弃。

网友:
另,请论坛搜索: 并联。很多成功经验。

网友A:
想问下,目前市场上的电池标注着30c以上的放点量,真的有那么大的持续放电能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目前市场上的电池标注着30c以上的放点量,真的有那么大的持续放电能力吗?

有的行,有的不行。鱼龙混杂。

网友:
长航时跟电压也是一定关系,不是高电压大容量才是好的。。。。。我见台湾的人家用的是3S  12000的电池   飞一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目前市场上的电池标注着30c以上的放点量,真的有那么大的持续放电能力吗?

同样容量的电池,C数越大,重量越大,寿命也越短。所以没必要追求那个,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