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自旋炸鸡

楼主(2015-05-10):
最近飞直升机的次数很少,但是炸鸡几率却很高。(斜盘舵机恒吉933md,尾巴舵机futaba9257,zyx三轴)
去年一直飞得好好的,不多飞的次数也少。
今年屡屡出问题,上次炸鸡后2周没飞,今天飞又炸了。
一开始飞发现有自旋现象(逆时针),起飞后无法锁尾,发现是皮带松导致的。于是拉长尾管收紧皮带,ok了。
飞了3、4快电,
在打算自拍的一块电池,结果就炸了,上天后飞机快速的自旋,却是顺时针的,,,,,奇怪的很,如果是皮带松,应该逆时针自旋才对啊(螺旋桨是顺时针转的)。

难道是尾舵机卡死问题?可用手拧了一下,很顺滑,没问题啊,futaba9257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好好的。。。。
现在怀疑难道是zyx的问题?联想上2次炸鸡,都是斜盘舵机无故没反应,飞机超一边猛冲地面。但是事后检查舵机却是好好的。。。。郁闷啊,,,,
现在又轮到尾舵机了。。。。。
检查损失:暂时发现升降舵舵机臂折断。。没兴趣修,暂时放着吧。。。。
大家看看视频帮忙看看是怎么炸鸡的?

网友:
哪里有视频?

网友A:
可以很肯定告诉你,ZYX的故障率比K8小很多,不过好像飞越ZYX停产了,连ZYX-2也停产了,你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尾巴行程,可能右方向行程过大,造成蟹爪反卡住,回不去,就会右自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肯定告诉你,ZYX的故障率比K8小很多,不过好像飞越ZYX停产了,连ZYX-2也停产了,你的问题仔细检查一 ...

谢谢,检查了蟹爪,行程还不至于到卡住的地步。唉

网友:
全部换 了

网友B:
有副翼用zyx吗?只用来锁尾?

网友C:
zyx我曾经有一次是无缘无故突然失灵过。

网友D:
我也这样摔过一次,比你这惨,下来一看,是尾舵机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用zyx吗?只用来锁尾?

用来平衡,没什么风的时候还好,有风就很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样摔过一次,比你这惨,下来一看,是尾舵机插头松了。

插头松了,尾把保持一个姿势,转动的力量没法推动舵机吗?怎么导致右自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头松了,尾把保持一个姿势,转动的力量没法推动舵机吗?怎么导致右自转的?

插头松了,怎么还可能锁得住尾巴?

楼主:
今天又把视频看了几遍,现在得出的结论是:
估计的,由于皮带比较松,齿轮和皮带摩擦力小,有些打滑,有时候又不打滑。
刚刚起飞的时候就有些打滑,飞机明显看到逆时针自旋了一个小角度。
飞上天,皮带打滑,导致有逆时针自旋的趋势,于是zyx进行自我调整,把尾舵拉到最里面,尾桨角度最大,导致飞机顺时针自旋。
由于皮带时而打滑时而不打滑,导致zyx一直认为在打滑,于是一直保持尾桨最大角度,所以最后一直自旋炸鸡。

不知道这样的猜想正确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把视频看了几遍,现在得出的结论是:
估计的,由于皮带比较松,齿轮和皮带摩擦力小,有些打滑,有时 ...

应该不正确,因为陀螺会自动修正,不可能一直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C:
zyx我曾经有一次是无缘无故突然失灵过。

我也是。后来换的别家陀螺,设备还是那一套,至今无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正确,因为陀螺会自动修正,不可能一直自旋。

真找不到原因了,要不就是舵机,要不就是zyx,要不就是拉杆,
今天修飞机,发现拉杆有点弯。有可能是阻力过大导致舵机没法回位?

网友F:
那片绿植起保护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片绿植起保护作用了

是呀,在天上自旋的时候真没法控制方向,努力打副翼,幸亏掉在植物上,没损失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