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架能不能挂无刷云台?

楼主(2015-05-10):
我最近对航拍也有了兴趣,但以前没接触过这些,特来请教各位老魔:

这部机架是用的是V2212 KV800朗宇电机配乐天20A调速器、1147碳桨,加指向激光盒重约1300克(不带动力电池)它再带个2轴云台和狗3和一套图传要不要紧?用多大电池合适?

网友:
激光厉害 上fpv才有意思

网友A:
太重了 不能挂东西了  精灵加电池 加狗 加云台 也是1300g左右 飞下来电机都会烫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机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 不能挂东西了  精灵加电池 加狗 加云台 也是1300g左右 飞下来电机都会烫

可它的电机好像是2213的吧,我的是22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机架啊

纯手工自制的520半折叠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它的电机好像是2213的吧,我的是2216的。

你开始自己说2212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它的电机好像是2213的吧,我的是2216的。

配置及2216上到1700克没有问题,1900克以上炸鸡几率成倍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始自己说2212的

噢,说错了,别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及2216上到1700克没有问题,1900克以上炸鸡几率成倍翻翻。

再追两个问题:用多大电池合适?视传系统需不需要另加电池供电?

网友C:
2216Kv800,1147,4S4000,集中供电。图一是曾经图二是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Kv800,1147,4S4000,集中供电。图一是曾经图二是现状

“挂”啦?什么原因?载重不够还是电池不合适?脚架换过了?满载(不带电池)多重?我听说4S电池要用小一号的桨,航拍机是不是也得这样?

网友D:
你最好先配好电池,看看起飞重量多少,再讨论能否挂云台。如果是1300G挂云台绝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先配好电池,看看起飞重量多少,再讨论能否挂云台。如果是1300G挂云台绝无问题。

我刚算了一下,机架重1300,3s4200重355,带黑狗3的2轴285,总重约1940,有点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刚算了一下,机架重1300,3s4200重355,带黑狗3的2轴285,总重约1940,有点悬……

2216上4S,这个重量能飞起来,3S的话电流太大,不是特别给力的电池电压掉得会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上4S,这个重量能飞起来,3S的话电流太大,不是特别给力的电池电压掉得会非常快。

道道还真多,要不是我的遥控是天9我就玩开源头追去了,哪会管这些秤砣一样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