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固件更新至V2.5

楼主(2015-05-10):
A2的固件版本已更新至v2.5,可登陆http://www.dji.com/cn/product/a2/download下载最新调参软件并升级固件。

概述:
固件版本更新至:v2.5

主要更新:
固件
l  支持Zenmuse云台控制功能,遥控器可同时控制飞行器和Zenmuse云台。
l  修改返航点锁定(HL)功能,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无法飞入距离返航点10米的圆内,避免控制方向困惑。
l  新增测绘GNSS坐标及飞机姿态数据记录功能,请配合使用最新iOSD Data Viewer 进行数据导出,便于后期处理。
l  修复PC地面站显示以及航点相关问题。
l  一级电压报警的默认动作从闪灯改为返航。
l  修复使用GPS-COMP-PRO-PLUS模块时云台的初始化配合问题。

软件
l  PC调参软件增加云台通道页面。
l  DJI调参助手及iPad地面站中增加GPS信噪比健康值和信噪比波动值显示。
用户手册
l  增加与Z15云台连接示例及通道映射说明。
l  增加GPS信噪比健康值和信噪比波动值说明。
注意
(1)      请将云台的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目前支持主从机遥控器功能云台列表如下:
a)       H3-3D GCU V1.12或以上,
b)       Z15-5D GCU V2.4或以上,IMUV1.8或以上,
c)       Z15-5D Ⅱ GCU V2.4或以上,IMU V1.8或以上,
d)       Z15-GH3 GCU V2.4或以上,IMUV1.8或以上,
e)       Z15-GH4 GCU V2.4或以上,IMUV1.8或以上,
f)        Z15-BMPCC GCU V2.4或以上,IMUV1.12或以上,
g)       Z15-5N, Z15-GH2, Z15-7N和Z15-5R暂时不支持CAN2连接方式。
(2)      升级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参数重置,建议您在升级之前先备份参数;升级完成后,请确认主控所有的参数配置均正确,然后对主控进行解锁。
(3)      升级完成后,保存在主控中的IMU及指南针校准参数将被清空,用户需重新校对IMU及指南针。
(4)      用户需将DJI调参助手、地面站升级到最新版本以配合A2飞控最新版本固件(v2.5)使用。

A2 新固件介绍视频

网友:
见贴就顶  赚分!

网友:
有多了很多 圈圈叉叉吧···

网友:
就因为这个固件升级,保养的z15云台要晚2个星期寄回来。关键技术还不给客服说,客服又给我解释不清,看到这个突然明白了........

网友A:
A2一键升级到最新固件后,提示接收机类型错误,GPS内核需要升级(查看已是最新固件,不能升级),无法搜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一键升级到最新固件后,提示接收机类型错误,GPS内核需要升级(查看已是最新固件,不能升级),无法搜星 ...

意思是要你买新的GPS了

网友:
爱折腾的首选

网友:
怎么升级?新手表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