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SE飞控,GPS定点不了

楼主(2015-05-10):
请问MWC的gps顶点是不是很难弄?起飞前通过手机蓝牙连接已经确定飞控已经定位,起飞前关掉定点,手机显示定点关闭,飞10米高左右开定点,手机显示定点已经开了,但我的四轴就像醉汉那样到处晃根本不像定点。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飞控是淘宝的CRIUS SE 飞控,gps已经是5Hz,115200baudrate,已经接导航板,遥控器是6通道,5通道是

网友A:
上当了,mwc除非高配版,建议apm

网友B:
如果只是在大概一个地点盘旋,那应该就是定到了,如果持续飘往别处,就是没定到

网友C:
哈,改下定点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在大概一个地点盘旋,那应该就是定到了,如果持续飘往别处,就是没定到

那请问,如果开定点,突然来了一阵风把四轴吹跑,在不操控遥控器的情况下会自动回到吹跑前的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当了,mwc除非高配版,建议apm

深有同感,刚刚编译2.4的固件的时候,ardunio ide报警内存低,328p的2mb ram只剩下700多字节可供飞控动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改下定点的p

请问定点的p是nav还是pos?
另外angle和horizon有啥区别?
(刚刚刷2.4请无视其他p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定点的p是nav还是pos?
另外angle和horizon有啥区别?
(刚刚刷2.4请无视其他pid)

看我的帖子去,里面有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果开定点,突然来了一阵风把四轴吹跑,在不操控遥控器的情况下会自动回到吹跑前的位置吗

会的,不过也是大概范围,在GPS精度范围内比如GPS精度为5米,那基本就是在5米内晃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帖子去,里面有参数

搜了一下,应该是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9540

网友D:
请问你的蓝牙模块在哪买的?看你的手机截屏这个模块是支持ios系统的!

网友:
这个还有GPS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蓝牙模块在哪买的?看你的手机截屏这个模块是支持ios系统的!

只要蓝牙模块走的是蓝牙4.0协议并支持虚拟COM口就可以支持IOS。为免广告请自行淘宝。
我买的模块到手后,需要在电脑上用专用的配置工具设定BAUDRATE、蓝牙名称和密码,(其他不用设),就可以在飞控上用

网友(2016-02-07):
马克 ios及蓝牙调参,请问楼主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以前刷2.4gps 无法打开返航功能,后来刷2.3可以,再后来带六轴有问题就换了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