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穿越机(内置电池)

楼主(2015-05-10):
最后两张是盗用店主的,感谢店主细心的讲解,碳纤机架就是结实啊!四层楼直接摔下来没有伤到机架,就把一个电机的帽子顶给摔进去了,对于新手来说,这样的机架很实用,不怕摔,随便玩,摄像头图传还没有加上,下步加上去爽飞

网友:
这是在做广告么?

网友A:
不过这个机架好像是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机架好像是不太一样

不算广告吧,我第一次玩多轴,店主确实帮了很多,群里的人也很热情,不懂不会的直接问,有人回答,不错的群,不错的店,所以大家请加入吧

网友B:
机架偏重吧。我的加了图传和摄像头和3s2700ma的电池才5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偏重吧。我的加了图传和摄像头和3s2700ma的电池才550g。

你看后面那个加上摄像头和图传才520克,我的没有加估计500克左右吧,等下步加上去看看重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后面那个加上摄像头和图传才520克,我的没有加估计500克左右吧,等下步加上去看看重量

你不加摄像头,机子会不会往后漂,我也是在群主那买的机架

网友D:
cc3d悬停掉高厉害忽上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悬停掉高厉害忽上忽下

是,CC3D没有定高一说,所以这个问题只能靠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加摄像头,机子会不会往后漂,我也是在群主那买的机架

我的一般起飞都是前飘,不知道因为什么,之后就是乱飘了!

网友:
cc3d就一个mpu6000 手动悬停,不漂是不可能的。

网友E:
内置电我早就好飞N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置电我早就好飞N次了

你的电调在机臂,感觉不怎么好,我的在里面,看着好看

网友:
恭喜入得好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CC3D没有定高一说,所以这个问题只能靠操作!

CC3D 已经有定高和GPS卖了,就是价格比较贵。 另外,想不那么跟手,可以调一下参数。论坛上也有,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调在机臂,感觉不怎么好,我的在里面,看着好看

没办法啊我的250底板空间少飞控放了进去就没地方放电调了

网友:
店家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