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防火墙木板?

楼主(2015-05-10):
炸机如图

想把整个木板拆下重新换块

上了两次酒精,依然无法拆下。
请教方法。

楼主:
手头没轻木板,
就搞相同或略厚一点的三夹板行不?
我还有PCB板,
哪个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头没轻木板,
就搞相同或略厚一点的三夹板行不?
我还有PCB板,

炸机视频

网友:
你这是故意炸的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新手,这样都能炸机,真是浪费

网友:
炸机的原因我一看就知道,绝对是飞机反扭力过大,楼主来不及修正副姨,导致炸机,看你起飞的姿态就觉得不对经,滑跑了这么远才起飞,真是新手中的新手

楼主:
确实新手一枚

上次炸机是升降舵舵量设置得过低,
没拉起来炸草里去了。

这是升降舵过于灵活,
不太敢拉得较多。

之前用的9寸桨,
这次是8寸桨,
不存在反扭过大

求木板处理方法啊

网友A:
这个飞机修的最好方法是到电子市场买4个35MM的铜柱,

楼主:
唉,求个不伤泡沫的方法好难
自己硬着头皮扯吧

楼主:
伸手党做不得,
自己搞定

网友:
楼主,没有调整舵量吧?这机的副翼调到60%,升降调到45%,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修的最好方法是到电子市场买4个35MM的铜柱,

晕,怎么不早说呢,
我花了35元,买了个活动电机座

网友:
你留着不行么,把断的地方磨平就可以上那套金属电机座了

网友:
这貌似是180的那种F3A?

楼主:
防火墙的板子都给撞变形啦,
估计固定螺丝一顶进去,
板子就会掉出来,
已基本完美的拆下整块板子

网友:
一直没下手。还是关注

网友:
没有新手中的新手,哪来的老手中的老手,炸,使劲炸,不然成不了老手,还要被别人笑话

网友:
楼主你的注意力在方向上了,早点拉升降,起来后拉高早点回正,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火墙的板子都给撞变形啦,
估计固定螺丝一顶进去,
板子就会掉出来,

可以不拆板子,在适当的位置钻约4mm控,四个,用同样粗的竹签插入适当的深度,留适当的长度。这里所有的“适当”都要根据现场情况及设备尺寸而定。之后以四根竹签为基础在粘贴层板构件,安装电机等。

网友B:
剪平了直接螺丝个新的上去,以后还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