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桨断电时角度问题

楼主(2015-05-10):
无副翼的桨断电时角度是这样,没法收入海绵固定板中,
求教大家怎么处理的?

网友:
直接放进海绵托里,下次通电还会正常的,断电后只要不超过机械限度就行。

网友A:
不过你这个电调和布线比较叼啊。

网友:
直接用手扮下来

楼主:
直接扮,对舵机不是不好吗?

网友:
没事,都是直接掰的~不过插电前一定要把桨托拿掉,否则上电后直接把舵机扫齿或烧坏了

网友:
直接掰。。可爽了。。

网友:
轻轻的要温柔,不然舵机会尖叫。

网友:
那声音,可爽了。。。

网友:
有副翼,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掰舵机就是爽

网友:
新自验证,KST815掰的时候接收机和陀螺仪会亮,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这个电调和布线比较叼啊。

和我有得一比啊!

网友:
舵機不通電可以用手掰, 通了電千萬不要用手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有得一比啊!

你飞真飞机的没得和我们比喽看看你的真机机线布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真飞机的没得和我们比喽看看你的真机机线布局吧

呵呵  那个我还真没有弄过,人家机务也不让我们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