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指南针问题求教

楼主(2015-05-10):
我的精灵2前一天飞的都还好好的,第二天起来再上电就全部是红灯。连接调参软件一看显示指南针错误。调参软件的IMU里面的指南针数值都是0。IMU高级重置后有时候就可以用了有时候还是不行。但断电再上电后肯定还是不行的。。原本是3.12的我升级到了3.14还是这样。试了一个新的指南针模块,还是这样。请问咋办??飞机没炸啊好好的就这样了。。太奇怪了

求解啊

网友A:
那就只能返厂了呗 还能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返厂了呗 还能怎样啊

就想问问坛子里有没有人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返厂毕竟麻烦啊。

网友B:
把S1开关拆开修修,一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1开关拆开修修,一般就可以了。

遥控器的S1开关?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