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闪黄色

楼主(2015-05-10):
大疆v2 为什么LED灯一直闪黄色,USP链接到电脑的时候也是闪黄色,在调参的时候说没有链接主控

网友A:
你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吗?

网友B:
慢闪还是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闪还是快闪

网友C:
闪黄灯的时候S1的开关是不是不在最上面,在中门位置或者是最下面?如果不在最上面后出现黄灯快闪。

网友B:
你的主控没有对到飞机
飞机下面底部有个按钮可以点击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吗?

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控没有对到飞机
飞机下面底部有个按钮可以点击对屏

会不会出现飞机的电池没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黄灯的时候S1的开关是不是不在最上面,在中门位置或者是最下面?如果不在最上面后出现黄灯快闪。

s1开关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出现飞机的电池没电的问题

跟电池是无关的!电池没电一开始是红灯慢闪 后面二次报警是快闪

网友:
他说的S1开关就是遥控器左上角的那个开关是否在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