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ro飞行参数设定里的尾舵右自旋停止感度和尾舵左自旋停止感度

楼主(2015-05-10):
Gpro飞行参数设定里有一个尾舵右自旋停止感度和尾舵左自旋停止感度,往哪边转是右自旋?往哪边转是左自旋?是对头看还是对尾看?右自旋是顺时针还是左自旋是顺时针?我有点晕。现在的现象是逆时针自旋停止干脆利索,而顺时针自旋停止软弱无力。应该调哪个感度?谢了

网友:
把你的飞行参数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
悬停,机头朝前,机尾对着自己,打尾舵看机头是否和拨杆同一方向
打尾舵一边干脆利索一边软弱无力,调整尾滑块的中立位置可以改善

楼主:
尾舵拨杆向左拨飞机逆时针旋转,即对尾时机头向左摆,停止干脆;反之停止软弱无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拨杆向左拨飞机逆时针旋转,即对尾时机头向左摆,停止干脆;反之停止软弱无力。

左自旋是逆时针。

网友A(2015-08-22):
引用 楼主:
尾舵拨杆向左拨飞机逆时针旋转,即对尾时机头向左摆,停止干脆;反之停止软弱无力。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说一下解决办法,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右自旋有回弹总觉得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说一下解决办法,我的情况和你一样,虽然不影响飞行但是右自旋有回弹总 ...

加大感度有好转,但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
左右自旋停止有回弹,这现象我调机时也有哦,在亚拓官方上看到贴子是说降低停止感度,而不是增加,自旋停止感度太高了力道太大了才会回弹的,
我的550L第5起落就无故熄火,还没有机会调停止感度看效果,等设置电调定速这样正常能飞时再试试看自旋调整。

网友:
你这情况“逆时针转干脆,顺时针右转无力,遥控要打得更多遥杆才有反应”我试第一次机时就有了,这个不是感度能调的,这个是你尾中心点没对,尾拉杆缩短一点,球头扣往里缩一圈就行,我的就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