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测试【2】2015-5-10

楼主(2015-05-10):
由于没有测试用的坦克模型,这次用边角料做了一个简易的测试平台,用铝合金棍子模拟炮管(估计比真车塑料炮管重不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终于可以控制舵机按小于1度的变化角度进行调整了,目前理论最小变化角度是0.15度。由于角度控制变得更细腻了,因此抖动状况比上次好很多,但依然不够理想。主要原因是炮管转轴前长后短,舵机控制时会有放大抖动的情况,我们最终追求的是炮管前段的稳定,因此这一点比云台和直升机都要难。
下一步计划加入 PID控制,看一下舵机到底能不能做到像样的双稳。

另外,真实的坦克应该是炮管锁定远处瞄准目标吧,但目前炮垂直稳定貌似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维持炮管与地面的角度,另一种是维持炮口与地面的高度。好像各有利弊,目前在做的是维持角度,视屏里是保持水平。角度稳定速度还是不够快,希望加入 PID算法后能改善一些。

视频里测试用的舵机是 3003舵机,陀螺仪芯片是 MPU6050, 控制方案没有使用飞控,而是 Arduino + 自制控制程序,这个方案如果成功了(哪怕能接近目前最好的双稳效果的话),起码这方案相对省钱

网友:
厉害啊,让我也鸡冻一把,我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用云台控制板+云台电机太大,用飞控问题更多,加油,等你结果~~~~

网友:
双稳=横稳+垂稳

网友A:
确实,单片机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单片机方便多了

需要自己写稳定程序,也不容易啊。

网友B:
可我在想arduino为了方便编程使用二次编译封装,代码不如直接使用AVR代码编写精练,代码执行效率与代码体积都弱于AVR直接编译,这点有可能影响响应速度。我准备试试加高晶振的STC12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我在想arduino为了方便编程使用二次编译封装,代码不如直接使用AVR代码编写精练,代码执行效率与代码体积 ...

性能是足够的,主要是舵机响应速度和炮管的转动惯性延时需要克服。
目前正在调PID参数,昨晚测试结果比上面视频里响应时间已有所改善,想要完美的话需要下工夫在编程和参数调整上。

用单片机自己写程序的好处是,除了双稳以外,还可以附其他控制功能(想想都有点小激动呢

不过最要紧的还是把双稳弄好,起码效果要赶上现有的方案,否则就没意义了。

另外,有愿意借我改装双稳的坦克么??要没改装过炮塔的,全免费,坏了我赔……

楼主:
横稳很简单, 因为车体旋转的速度是有限的,只要炮塔旋转的速度能跟上车体旋转速度就没问题了。
垂稳难得多,只是普通中低速上下起伏的垂直稳定,目前调教的效果已经能凑合了。
关键是在坑洼烂路里开的话震动频率和幅度都很大,对稳定程序和舵机速度和控制要求就会很高。
并且坦克炮管在转轴前长后短,震动弹跳时有甩鞭效果,进一步加剧了炮管抖动。
这一点比 直升机、四轴、云台 的稳定都要难。这三个在天上的受气流影响,角度变化不是极端的,而坦克压到石子和坑洞的弹跳是比较剧烈的。
因为模型比例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坦克真车的稳定也要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性能是足够的,主要是舵机响应速度和炮管的转动惯性延时需要克服。
目前正在调PID参数,昨晚测试结果比 ...

这还真没有,我的坦克有炮塔的全都被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没有,我的坦克有炮塔的全都被改了,。

你的控制板也是 Arduino ,你觉得不够快么?

我从串口数据看到话系统响应和发出控制命令是足够快的,就是机械系统跟进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没有,我的坦克有炮塔的全都被改了,。

……看错了,车体里的才是 Arduino控制板,那是什么?声音?开炮后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控制板也是 Arduino ,你觉得不够快么?

我从串口数据看到话系统响应和发出控制命令是足够快的 ...

非也,我的主控实际是在炮塔上的STC12c4052AD,arduino是管理车体的一切主要是速度和炮塔旋转。没空间再塞什么喇叭功放了。现在硬件都还没彻底完成,软件也无从下手。

网友C:
垂穩應該是保持一個可以隨時改變的固定角度,而不僅僅只是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穩應該是保持一個可以隨時改變的固定角度,而不僅僅只是保持水平。。。。

嗯,我预设的保持角度是水平,可以随时改的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预设的保持角度是水平,可以随时改的确。

只是个增量问题啊,话说水平稳看来可以用在船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增量问题啊,话说水平稳看来可以用在船上啊

不是的,这个模块可以加载在原来连接炮塔两个舵机的数据线之间,可以当成是一个双稳的外挂。

当没有炮管控制信号来时自动进入稳定模式,当有信号过来时暂停自动稳定,输出手工控制信号。

水平稳定应该比垂直简单得多,只是听说原装炮塔回旋的电机比较弱,可能跟不上车体回旋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这个模块可以加载在原来连接炮塔两个舵机的数据线之间,可以当成是一个双稳的外挂。

当没有 ...

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是和差速类似呢

网友(2015-12-15):
楼主,要有成品我订一套

网友(2016-03-26):
好贴啊!楼主能加扣扣私聊吗,我也准备DIY垂稳,舵机加单片机。

网友:
这是我扣扣 419331187,想向楼主学习经验,交流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