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喷漆大师

楼主(2015-05-10):
最近小弟的cat船盖的漆磨了 再用自喷漆喷上   干了之后漆怎么可以用手撕下来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想把漆整张撕下来,还是漆可以整张撕下来。前者的话直接用天那水湿布盖上,等一等就可以。后者的话,很多原因,是否有蜡之类的东西附在上面,最好稍稍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油漆和底面不结合,把原有的油漆刮掉露出腻子,在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漆和底面不结合,把原有的油漆刮掉露出腻子,在喷试试

用砂纸磨  很废功夫啊  原来的漆我磨了三天多才磨到见腻子  磨掉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没擦干净 第一层漆喷上去有一点点 好像沙子一样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说想把漆整张撕下来,还是漆可以整张撕下来。前者的话直接用天那水湿布盖上,等一等就可以。后 ...

是喷了漆之后,干了, 漆可以撕下来, 这不正常吧?

网友C:
喷补土啊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文中汉字请不要少于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补土啊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文中汉字请不要少于5个)!

补土是什么

网友D:
表面有油性物质 需要先清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有油性物质 需要先清洗干净

请问 用什么清洗好呢?

网友:
酒精 可以 或者洗板水 我是用的公司

引用 楼主:
请问 用什么清洗好呢?

酒精 可以  或者洗板水
我是用的公司的玻璃水

网友:
说明不详细哦···主要看你原来是什么材质的壳子··

网友:
要先打磨过的

网友:
清洗打磨喷漆

网友E:
西樵佬,系边度玩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樵佬,系边度玩船多?

听音湖  天湖  樵园 大市场江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樵佬,系边度玩船多?

你点知我西樵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樵佬,系边度玩船多?

你又知我西樵噶

网友:
我都系岭西附近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