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问题,地面站看水平仪跑偏-0-已做加速度校准

楼主(2015-05-10):
如题,PIX已经做了3次加速度校准,看地面站的状态监测显示水平,可是乱动机架一会以后再看地面站,已经不水平了
何解呢?每次插电时候都是水平的

网友A:
我也是pix hawk,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排除法吧,一步步来,玩儿的就是折腾

网友B:
飞控元件出問題.返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元件出問題.返廠
多谢,是陀螺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