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四轴转起来,四个螺旋桨的方向是一样的啊

楼主(2015-05-10):
完全按照说明焊接安装的,启动后发现四轴在打转,仔细一看,四个螺旋桨转向一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电机2根线对调一下,就反转了

楼主:
难道电调接线不是一模一样的接法吗

网友B:
找到转动方向有错的两个电机,把与电调连接的三根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即可。楼主看来对模型是新手啊。

楼主:
确实是新手,刚刚组装好呢。光MWC就折腾了2天多

网友C:
把电机线随便2根调换一下位置,然后插在电调上就行了。

网友D:
一模一样的焊接,当然转的方向是一样啦,不过多轴是正向反向都有的,多在论坛潜水,真正搞不明白再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