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我的穿越机

楼主(2015-05-10):
手上有4个穿越机了,分别是轴距400,250,200,160。四个机器都玩了一段时间,说下差别:
轴距400飞起来最稳定,但架子大,实际上不适合穿越,而且因为机器重,一摔比较要命,基本架子就半残了,所以目前比较少玩了。

轴距250不大不小,飞起来既可以稳,也可以灵活暴力,一般250轴距的机子重量都在500克左右,摔摔碰碰一般不会有大问题,不过特别注意机臂一定要厚3mm以上,否则还是比较容易断。250这个尺寸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配件多,价格相对便宜,性价比高。但还要注意不能在人多的地方飞,否则一旦坠机也是非常危险。

关于轴距160,也颇费周折,之前是一门心思想弄个小轴距无刷FPV,考虑到桨,整机重量,可操控性等,最后弄了160轴距的,但装起来一飞才知道,这个尺寸的机器也就只能室内玩玩,不适合室外fpv,原因还是因为机器太小,风一吹就没影了,而且小机器对于桨,机架重心等要求特别高,举个例子,之前因为桨平衡没调好,一飞就打摆子,调了很久才搞定。介于160的局限确实比较大,所以目前也处于歇业状态。

最后说说200轴距,说实话,这个机器目前是最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器的尺寸适中,既可以室外飞,也可以室内飞,因为轴距小,在十几平米室内飞四面悬停没啥压力。而到了室外,3,4级小风也能操控自如。使用率高。
2.机器重量轻,耐摔耐操性奇高。我现在的这个200加电池,摄像头才200克左右,基本摔不坏,从装好到现在室内室外摔了不下23十次了,连螺旋桨也没换过,只要注意及时收油门就行。
3.电池便宜,充电时间快,续航能力强。我现在用双天原装800mah的电池,才30元一块。充电30分钟内搞定,不是非常暴力飞的话可以飞10分钟左右。目前机架还是玻纤1.5mm厚的,如果换碳纤,1mm厚度就可以,重量还能少20克以上,续航估计还能多两分钟。

综上信息,希望能对大家有些参考作用。最后上个合影以及200轴距机器的特写。

网友A:
电调飞控和图传发射求明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飞控和图传发射求明细。

1306银燕电机
7a无刷电调
200mw创新科图传
4540桨
nano mwc飞控

网友:
电调两端接线是怎么弄的,发射天线扒了皮了?7A电调支持3S吗?

网友B:
楼主,我飞直机的,最近对穿越很有兴趣,能否说下详细配置?全套的配置,除了遥控器以外,我也想弄一台,感谢!

网友C:
电调啥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啥牌子的?

xp 7a电调,最大支持2s电池

网友:
很到位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飞直机的,最近对穿越很有兴趣,能否说下详细配置?全套的配置,除了遥控器以外,我也想弄一台,感 ...

200轴距的机器配置上面已经回复过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xp 7a电调,最大支持2s电池

机架是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
我的200空机就要240g   带电池340g

网友D:
你的是咋个那么轻

网友:
这机机到底好玩不好玩??我这里只有不会玩固定翼的才去玩四轴的

网友E:
楼主时间都花在装机上面了,穿越机还是重在“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是自己加工的吗?

是的

网友:
200轴距的机子也是我飞过最满意的机子,可惜我的200QX机壳摔烂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替代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时间都花在装机上面了,穿越机还是重在“穿”~

这些是去年开始折腾到现在的成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咋个那么轻

还可以更轻,用1mm碳纤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轴距的机器配置上面已经回复过了啊

我意思是包括显示屏啊等等你一整套FPV设备的明细,拜托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包括显示屏啊等等你一整套FPV设备的明细,拜托拜托。。。

现实屏幕是7寸的,接收是创新科的,遥控d7e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实屏幕是7寸的,接收是创新科的,遥控d7e

就这么点?我看别人都是一大堆东西,知道了 谢谢

网友F:
楼主银燕的塑料电机怎么样?2800kv用的几寸桨?有意你的200配置,求赐教,谢谢?

网友:
看看我的。。。哈哈,200轴距,1806电机

网友G: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银燕的塑料电机怎么样?2800kv用的几寸桨?有意你的200配置,求赐教,谢谢?

我现在用4540的桨,比4045的桨留空时间多2,3分钟,不过2800kv有点低了,我用2s电池一半油门起飞,用3100kv的话肯定能一半油门以下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能说下具体配置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4540的桨,比4045的桨留空时间多2,3分钟,不过2800kv有点低了,我用2s电池一半油门起飞,用3100 ...

我装的是190轴距的,不知道能不能装下4540的桨,朗宇1306  3100kv   乐天10安   3s 1000电池。装4540是不是会烧?还是乖乖的用四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装的是190轴距的,不知道能不能装下4540的桨,朗宇1306  3100kv   乐天10安   3s 1000电池。装4540是不 ...

4540桨半径57MM,你可以看下,一般不会烧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装的是190轴距的,不知道能不能装下4540的桨,朗宇1306  3100kv   乐天10安   3s 1000电池。装4540是不 ...

你电调如果也支持3s电池,可以说肯定不会烧,4540桨飞的时间久,说明消耗电流小

网友H:
楼主能说下 200 的电机, 电调 桨的配置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说下 200 的电机, 电调 桨的配置吗? 谢谢了

1306电机,4540桨(一定要用这个桨,效率比4045高很多),电调就普通的6,7安的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1306电机,4540桨(一定要用这个桨,效率比4045高很多),电调就普通的6,7安的就可以

谢谢,1304电机 够不够用?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的200轴距机架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的200轴距机架哪里买的啊?

自己画的

网友:
说说4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1304电机 够不够用?

1304电机淘宝上有,但都没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