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抛砖引玉,浅谈滑翔机翼型选择

楼主(2015-05-10):
    好像群里大家讨论的时候,关于选择翼型的问题难免还是有头大的时候,不少人想找一个万能的翼型,但是其实并不存在真正万能的翼型,很多爱好者拿了一个很优秀的翼型用在自己的滑翔机上,但是却没有实现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呢?下文根据作者设计模型滑翔机的经验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希望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让高手加入进来一起分享关于翼型的知识。(排版比较乱,还请海涵,文中出现的生僻名词,可能大部分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

我会使用到Xflr5软件,其实profoli也可以,只要是Xfoli核心的都可以,只是我用Xflr5更顺手
我找了4个常见的翼型(可能还有更具代表性,我没找到)
MH32(曾经很多F3B用?),SD7032(好像深红在用?),S4083(很多领航的滑翔机在用?),克拉克Y(超级有名的通用翼型)

首先需要明确几个物理量
雷诺数:定义(作者懒,懒得搬运,请自行查维基百科
升力系数:同上
阻力系数:(已经懒得连同上也不想写了
弯度:
升阻比:
首先需要计算出一些简单的物理量(最好统一单位制)
直接举实例了,我打算制作一台2米翼展,矩形机翼,升力面积0.4平方米,无襟翼,起飞重量800G,飞行速度7米/秒的滑翔机,设定飞行任务为一般的巡航任务和大半径的热气流盘旋
先算雷诺数:公式Re=ρvd/μ,(空气密度/粘性系数)*气流速度*特征长度(这里的翼弦为0.2米)。

                     用软件会比较方便,凑个整,我们取9.5W
然后算升力系数:Cl=(M质量*9.81)/(0.5*空气密度*V2速度的平方*翼面积S),这个算的其实是整机升力系数,但是滑翔机一般机身很小,可以近似当升力系数用。
                          这里的实例为(9.81*0.8)/(0.5*1.225*7*7*0.4)≈0.65
弯度计算(我没找到naca的翼型弯度表,等找到在放上来,这个主要是找翼型用的,这里因为已经有四个翼型了,是从里面挑合适的,所以暂时用不到)
以上拿到了两个关键的物理量:升力系数为0.65 ,雷诺数为9.5万
然后带入软件计算极曲线
如果你用的profoli,可以用这个模块

我用xflr5,只是因为放大图标观看更省力,但是profoli学习成本要低得多
这是我演算翼型的具体型号

得到这个CL/CD的极线图

放大

Y轴代表升力系数,X轴代表阻力系数,从原点引出一条直线,和这些曲线相切,这条直线的斜率代表此翼型的最佳升阻比,滑翔机一般升阻比越高越好,也就是曲线越陡峭越好
在这里我们吧之前计算的0.65的升力系数带入Y轴,对应的横坐标会发现S4083的性能更好些,但是考虑我们的飞行任务中,有大半径盘旋任务。在盘旋中,升力系数会增加50%(估算)
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出升力系数超过0.7到0.85这一段,MH32的性能会更好,升力系数如果继续增大SD7032会更好些,因为这台滑翔机没有襟翼,所以相对来说假如盘旋任务的比重较大,SD7032在盘旋任务中的表现会更好,假如巡航任务的比重较大MH32的性能更优秀,那么这里基础的翼型选择初步结论就已经有了。以上只是最简单的讨论
假如飞机用襟翼,因为可以改变弯度,所以可以调整整个曲线在一定范围内上下移动,这样升力系数可以 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效率更高。在这四个翼型中,没有任何翼型的最大升阻比出现在0.65的升力系数附近,MH32和SD7032的升力系数都太高了,S4083则太低,克拉克Y的性能太差,还需要找更合适的翼型
假如有我画的红线这样的翼型,应该是比较适合这台滑翔机的。

经过以上的讨论,你是否会举一反三了呢,根据以上算例,这台飞机的质量为多少时,可以吧S4083翼型利用的最好?看看谁先算出来

以上讨论只做分享和共同探讨,希望可以慢慢建立一个常用翼型的选择帖,给大家一个参考,假如有我说的不对的地方,恳请各位高手斧正。

PS,因为这个算例里面的雷诺数已经达到9.5W了,这个雷诺数下已经对翼型准确性提出了一些要求,制作的时候建议缩小肋间距,适当蒙版改善蒙皮塌陷的误差影响。雷诺数小于2W的模型可能不太适用于以上算法

欢迎加入我的群,漫步云端237548782,一起研究滑翔机

网友:
技术贴,先顶后看!

网友:
占个位置慢慢看!

网友:
不错,分析的好,问下LZ,profoli的软件你的是pojie版还是付费版哦

网友:
占楼···再讨论

网友:
很高深呀

网友:
看不懂,不过帮顶

网友:
技术贴,好的滑翔机技术要求高。

楼主:
下班回来一看,竟然没有人在算S4083的正确答案

网友:
上将的帖子一定要顶,虽然看不懂

网友:
幽蓝有多久不来滑翔机专栏了,为你退魔了

网友:
必然优质帖啊!  来学习了!

网友:
还在等你的开源项目呢!

网友A:
学习了!好贴已收藏
请问楼主:追求长航时的航拍模型 选用滑翔机翼型,怎么样? 您能推荐几种翼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好贴已收藏
请问楼主:追求长航时的航拍模型 选用滑翔机翼型,怎么样? 您能推荐几种翼型吗?

太抱歉了,很难直接这么确切的回答的,因为需要很多详细的数据,例如飞机重量,翼面积,机翼几何外形,平均弦长,设计巡航速度,动力系统的详细参数(螺距,转速,静拉力等),设计巡航功率,制作的结构和工艺。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翼型的选择,因为凡是正儿八经设计的,肯定是这么来的,虽然随便选一个也能飞,而且搭配容量足够大的电池,航时也不低,但是假如你的设计经验积累的不够多,也搞不清自己做的是什么飞机,搞不清楚很明确的设计要求,可能克拉克Y系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选择,只是可能。毕竟要考虑各种方方面的设计因素,这些学习成本也不低,而且可能这不是短板

网友:
幽蓝的每个帖子都认真的拜读过,希望这个帖子也能火起来。

网友(2015-07-08):
你好 。这软件 咋用 ?哪里可以 下载

网友:
你好 ,哪里可以下载此软件 ?我 看 是 中文版的 ?

网友:
好吧。。。已经有算出来得了。。。已经加群。。。

网友:
技术贴,细看猛顶!

网友(2018-11-11):
你好,请问您的xflr5有没有教学视频,您用这个软件主要做什么分析呢

网友(2019-01-25):
先点后看
。。。。

网友B(2020-08-02):
正在纠结翼型的时候翻到这篇老贴,简直如获至宝,讲的太简单明了了,我突然对自己设计滑翔机有了思路,但是还是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youlan大神:
1、你上文说的巡航和盘旋,巡航是不是基本走航线,盘旋就是找到上升气流后大半径盘旋,如果是的话那只要是玩气流的话都应该考虑盘旋状态+50%升力的情况?
2、计算我看懂了,但是唯一一个参数:速度,我没明白怎么考虑,比如一般来说P5B是什么速度,山坡大概什么速度,竞速咱不考虑也就不问了。请大神指教一下。
3、既然是相对于气流的速度,那么这里是不是要考虑风速,同样的翼型,大风天和无风纯动力就不一样。而且像DLG这种,是不是选翼型主要考虑盘旋,发射的时候用襟翼副翼调整翼型降低阻力?
4、具体到一个小例子,如果我想用一个小电机驱动一架大飞机,那么这个速度值是不是就应该更小?
谢谢youlan大神
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纠结翼型的时候翻到这篇老贴,简直如获至宝,讲的太简单明了了,我突然对自己设计滑翔机有了思路,但是 ...

大神已经几年没来过论坛了,留下了很多经典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已经几年没来过论坛了,留下了很多经典帖子

嗯嗯,我怕今天算了很多翼型,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比如“Cl=(M质量*9.81)/(0.5*空气密度*V2速度的平方*翼面积S)”这个地方,显然速度越大升力系数越小,然后我算了一架两米翼展弦长18cm,重650g的飞机,速度7m/s。得出结论在升力系数0.59的地方,最佳升阻居然是一个RG14A147的翼型,这个翼型是一个非常薄的双凸翼型。然后我就非常不明白了,那就是说滑翔机速度慢,反而用双凸薄翼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怕今天算了很多翼型,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比如“Cl=(M质量*9.81)/(0.5*空气密度*V2速度的平方 ...

我觉得没毛病啊,7米每秒下这个翼型有最佳的升阻比。如果你飞的慢,那要根据需要的速度重新计算,都是根据飞行速度和任务选择合适的翼型的。你选的那个翼型在升力系数0.7以后升阻比就没有优势了,飞机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速度低一些就不理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没毛病啊,7米每秒下这个翼型有最佳的升阻比。如果你飞的慢,那要根据需要的速度重新计算,都是根 ...

我自己给自己讲了一遍后也觉得没毛病,
但是很多地方还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刚才怎么讨论的是曲线往上走升力系数变高了,根据升力系数跟速度的关系那么是不是速度也降低了,但是这个时候雷诺数也变了啊,曲线也相应的变了。
所以科学的做法应该这样,取不同速度,得到不同雷诺数,再出升阻曲线,看哪种翼型适应的雷诺数范围较宽,或者说在不同的雷诺数下,哪种翼型的综合表现更好。说白了这是一个三维曲线才对

楼主(2021-03-19):
引用 网友B:
正在纠结翼型的时候翻到这篇老贴,简直如获至宝,讲的太简单明了了,我突然对自己设计滑翔机有了思路,但是 ...

前几年搞无人机去了,最近才回论坛看看,1,气流情况需要根据速度和盘旋半径算出飞机的加速度,然后代为飞机的重量重新计算
2,速度需要根据经验,或者往返飞一些直线测量到。不过注重留空的模型多数飞行速度在7-14米之间

3,你指的是穿越性能吧,此时可重新计算升力系数可能只有0.2甚至更低,然后继续找升阻比更高的翼型即可
4,没有看明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