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样做才能提高留空时间呢?

楼主(2015-05-11):
各位大师好,我有一个六轴。配置如下:飞越680机架,配朗宇3508 380KV电机,1238桨,好盈铂金30A电调,飞越二轴云台,Gopro3+,500mw图传,Naza V2飞控,DJIminiOSD,电池用达普6S 6200mAh 25C,现在加电池一共4.5Kg,
     从满电起飞到电力不足降落,只有10分钟左右,怎样才能提高留空时间啊?

网友:
怎么会这么重了?

网友:
我是580kv电机4s10000电池其它都差不多,最多也就3.2kg飞20多分钟

网友A:
1、想办法尽量减轻重量;2、你用380KV的还是换大桨效率高,看能不能按上15寸桨,最好是大疆的1555碳纤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想办法尽量减轻重量;2、你用380KV的还是换大桨效率高,看能不能按上15寸桨,最好是大疆的1555碳纤桨。
...

飛越680机架最大就13吋

不過樓主的重量真的太重了

网友:
不明白怎么会有4.5kg重

网友:
奇怪了,按照楼主的配置,我的六轴只有3.5KG

网友:
电机kv换高kv的

网友:
改成四轴吧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1238浆效不够高 换电机和桨

网友:
4.5kg....这个对于正常的680配置真的重了呢..

网友B:
太沉了,不知道你怎么搞的!我4108电机,乐天40a电调,6s10000电池起飞重量3675,续航28分钟

网友:
这么低的KV你要用大桨。

网友:
增加续航无外乎3个办法:加电池/加效率/减重量

其中加电池=减重量
加效率约等于减重量
减重量就是减重量

所以要想飞得长减重量就对了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上次称重把数字看错了,今天又称了一下是3KG

网友C:
开了软件的电压报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软件的电压报警吧

没有开啊,用的BB响

网友:
设到3.6报警应该有15分钟的

网友:
很明显你的电机和桨不匹配
所以留空时间短、380kv的电机得上15寸桨
1238桨是700kv电机的

网友: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換1555 碳纖維尖頭 蜻蜓槳 最好是飛越原裝的。 然後 電調刷  BUHELI 程序 論壇有教程(補充一句 你正好是 好盈鉑金 要是你的確實是正品電調的話 刷 buheli 的電調程序可以開 閉環加剎車功能 目前能開這倆功能不燒的電調只有鉑金系列。好盈硬件質量真心好。開了閉環加剎車 電調上大槳調機也一樣簡單。而且有這倆功能輔助 足可以增加15%-25% 的飛行時間 就因為用這倆功能飛機可以省電。屌不屌。。我自己的飛機至少有15分鐘是因為這個功能省出來的)。 這兩項完成就 可以幾乎不花錢提升飛行時間。 然後可以吧電池換成  6S  1萬MAH 10 或者15C 放點的電池 重量電池在1200 克 要是還有多餘錢還想再多飛時間 換機架 找個輕量化的。。。=。=!~~ 飛控可以換 PIX 或者 APM 搭配 前面的 BUHELI 電調。飛行時間刷刷的 至少突破半小時了。

网友:
一样的配置,我的2.8kg楼主的怎么能这么重呢

网友:
把折叠米6 改成 不折叠Y6,, 就可改用大槳,, 而且要減重,, 要兩兩計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沉了,不知道你怎么搞的!我4108电机,乐天40a电调,6s10000电池起飞重量3675,续航28分钟

求你的具体配置
还有你的是四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你的具体配置
还有你的是四轴吗

y6,如果换四轴轻松35分钟

网友:
你这个kv,果断用15寸桨,我700kv的都用上13寸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太沉了,不知道你怎么搞的!我4108电机,乐天40a电调,6s10000电池起飞重量3675,续航28分钟

请问什么配置  我是大金刚800  4110  v2  6s10000  满载才12分半,你的续航不错

网友:
上大桨、因为你的是380kv、要用15寸桨才能发挥出效果
如果是1238桨用700kv就好了

网友(2015-06-11):
引用 网友E:
请问什么配置  我是大金刚800  4110  v2  6s10000  满载才12分半,你的续航不错

朗宇4108 380kV
dji 1555
乐天40a
鸡架自己设计的y6
pixhack+ M8N GPS
起飞重量3760g,悬停28min下来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