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一体显示器没有办法链接AAT吗?

楼主(2015-05-11):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飞机上用功率大一点的图传发射,并且接上AAT. 地面AAT出来的信号再用个功率很小的图传换个频率甚至频段转发给图传一体显示器.以前用视频眼镜时就是这样用的,飞机上用的1.2g或者2.4g功率大的图传比如500mw或者1000mw, AAT用5.8g20mw的转发给自带接收的视频眼镜,

网友B(2015-07-02):
不能直接把aat上的平板和接收机用线连起来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