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8FG的混控设置、

楼主(2015-05-11):
请教一下群里的各位朋友,FUTABA T8FG的混空该怎么设置,就是副翼和水平尾翼的混空。
之前我是进的LINK菜单,选择function那一栏,然后好像是关联的通道。但是我发现这样打舵的时候舵面并不准确,比如说,我拉升降的话,遥控不能垂直拉,要向右下角拉才能让水平尾翼左右的舵面一致。
谢谢各位朋友,帮助我一下!

网友A:
在右面的 MDL 點兩下進入 MODEL MENU 進入後選 PROG. MIX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右面的 MDL 點兩下進入 MODEL MENU 進入後選 PROG. MIX 就可以.

能说清楚点么,我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清楚点么,我不是很懂。谢谢了。

你首先進入到我講的頁面,之後會見到 1 INH : AIL > ELE 在這裡首先張 INH 改為 ACT 後就可以.  AIL 就是副翼, ELE 是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進入到我講的頁面,之後會見到 1 INH : AIL > ELE 在這裡首先張 INH 改為 ACT 後就可以.  AIL 就 ...

是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對,,,可以點到 AIL 和 ELE 改變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可以點到 AIL 和 ELE 改變舵量.

好的,明天我再试试。谢谢了哈!真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可以點到 AIL 和 ELE 改變舵量.

我混控设置好了,可是横滚的舵量不能调整,只能设置升降的舵量,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调整横滚舵量,只能让一边的舵量变小。

网友A:
你在這兩頁上就可以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這兩頁上就可以調.

是选择哪个调节呢?

网友A:
你有沒有找到這兩個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沒有找到這兩個頁面?

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哪一个是调节横滚舵量大小的。

网友A:
首先你想要用混控時,那個做主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想要用混控時,那個做主導?

主导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横滚和升降混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导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横滚和升降混控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請詳細說說.你說想橫滾和升降混控,是否你打副翼橫滾時, 同時升降舵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請詳細說說.你說想橫滾和升降混控,是否你打副翼橫滾時, 同時升降舵有動作?

不是,我是三角翼的飞机。阵风。所以只能混控

网友A:
陣風, 全機是否只有主翼兩個舵,前面鴨翼不會動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陣風, 全機是否只有主翼兩個舵,前面鴨翼不會動的嗎?

对的。鸭翼不动。只有副翼混控。

网友A:
那......你不需要設置混控呀,有兩個辦法,閣下是 Mode 1 定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需要設置混控呀,有兩個辦法,閣下是 Mode 1 定 2.

能麻烦你加一下我的QQ么,771317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