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如何恢复默认设置?

楼主(2015-05-11):
APM飞控如何恢复默认设置?参数有点乱,想恢复一下。教程里说在终端命令行敲命令,但是据说新版终端不开放了。还有啥办法?
==========================
再顺便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多轴的桨不能用大螺距的呢?大部分都是 8038、9047、1047。要是用上比如8*6 9*6 10*7的桨会怎么样?

网友A:
在全部参数 的设置页面 有恢复默认选项的
如果找不到 最简单的办法 刷几次固定翼固件 再刷回多轴 就恢复默认了
至于桨 不清楚

网友B:
终端里连接,SETUP,再earse,能清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