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Phantom3 图传不正常是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2015-05-11):
本人买的是专业版,刚到不久~这个视频不是原文件,而是当时实时图传所备份的文件,当时图传时确实是这样花屏和卡的,在水库拍摄,距离为新手模式不超过30米,后来拿到广场上试飞,距离也不远,大概在50米-80米范围内飞,大概2-3分钟后出现花屏,问题跟在水库拍摄时一样。本人新手~求各位大神帮忙解说下

网友A:
是不是卡的速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卡的速度不够啊

用的是自配的雷克沙16G哦~

网友B:
APP上开启硬件解码后如果还这样那恭喜你中标了,返厂吧

网友C:
用的ipad ?  还是手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ipad ?  还是手机哦?

我手机用的是IPHONE6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上开启硬件解码后如果还这样那恭喜你中标了,返厂吧

不会吧~那请问硬件解码在哪项设置里,我试一下

网友D:
按说明书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说明书操作就行

不知道其它机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图传卡是普遍现象......

网友E:
手机软件按HD那个 把自动调成自定义 之后选择最小干扰的 如果15是最小的 你把数值调15 之后把带宽调最低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软件按HD那个 把自动调成自定义 之后选择最小干扰的 如果15是最小的 你把数值调15 之后把带宽调最低 试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请问硬件解码在哪项设置里,我试一下

APP软件里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