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浆的问题

楼主(2015-05-11):
一直在潜水学习,还有一个疑问就是 这个奖的配置,有点不明白的是奖是不是越大越省电呢 ?
还有天7 有效距离是多少 ?怎么我的 感觉不远 就失控了呢 ?

网友:
我只能说,电流越小越省电

网友:
跟划船一样,奖越大用的力气越大,不会省电的。

楼主:
明白了 ,还是小的浆省电

网友A:
这个考虑因素很多了  真要较真 那得各种计算 建议问问大神或者看看帖子  其实你买飞机的时候大部分店家就把奖给你配好了  合适用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考虑因素很多了  真要较真 那得各种计算 建议问问大神或者看看帖子  其实你买飞机的时候大部分店家 ...

好的,配套就好

网友:
在综合配置都合理的情况下,较大的桨效率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大桨省电。请注意,这里的所谓综合配置都合理,是理想状态,完全合理,不容易。感觉失控,不一定是真失控,和操控者熟练程度,反应能力,现场环境都有关联。

网友B:
只能说,在和飞机匹配良好、桨和电机匹配良好的前提下,大桨径省电。同个电机换桨就没意义了,甚至可能过载。
另外,冲浪者的布局限制了桨的选择。

关于遥控距离的问题,要注意接收机和电调保持距离,并且天线顶端有效部分和导电体保持距离,这会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在和飞机匹配良好、桨和电机匹配良好的前提下,大桨径省电。同个电机换桨就没意义了,甚至可能过载 ...

对 ,回去明天飞下看看~!好好摆一下电调跟接收的位置

网友:
这个需要你自己试验了。。。桨,电机,kv,电压,总重,都在里面要考虑。

网友C:
把原配桨扩孔,配2212 1400kv,2200电池,小油门飞,有一点点微风,能滞空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配桨扩孔,配2212 1400kv,2200电池,小油门飞,有一点点微风,能滞空半小时

昨天傍晚5级风飞。十分钟,2200的电池就完了,新手都废电吧?老手就省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傍晚5级风飞。十分钟,2200的电池就完了,新手都废电吧?老手就省电了

5级风。。。原来冲浪者5级风能飞,我感觉费电因为风大,风大了,副翼变的都没风吹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5级风。。。原来冲浪者5级风能飞,我感觉费电因为风大,风大了,副翼变的都没风吹的快

是啊,能飞的,费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在和飞机匹配良好、桨和电机匹配良好的前提下,大桨径省电。同个电机换桨就没意义了,甚至可能过载 ...

请教大师:同一套电装用在泡沫机上 从来就没有丢失过信号(3克重的4100E接收机);可为啥子,用在复材的电动太阳鸟上 手抛刚起飞后不到15秒(很正常的距离下)就丢失去信号了呢,是因为天线没有露出机身 还是因为机身有碳纤布加强后对信号的干扰…???   哎~这机炸的窝囊,要是失误什么的引起的炸鸡 还能在航模的道路上吸取全面的宝贵经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师:同一套电装用在泡沫机上 从来就没有丢失过信号(3克重的4100E接收机);可为啥子,用在复材的 ...

碳纤布是导电的,遮蔽了信号。

得把天线露出来并且有效部位和导电体保持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纤布是导电的,遮蔽了信号。

得把天线露出来并且有效部位和导电体保持距离。

OK。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