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垂直掉落炸鸡了,请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5-05-11):
百度云附件:2015-05-09 22-13-25 73.bin    高度大概3米的样子,已经悬停10多分钟,突然垂直掉落,好像突然失去动力一样,好在高度低,而且是在草坪上飞的,损失了一块下中心板。
配置 daya550 pix E800动力套装。
请各路大神分析下日志,帮忙找找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飞控的供电电压一下子掉到4.5左右导致飞控傻掉!检查UBEC吧 如果是用电调供电,最好不要用那种线性的bec,最好换成外置的UBEC( 至少5V 3A)

网友:
有没有加led灯?

楼主:
加LED灯,用的PIX电流电压模块供电的

网友:
可以查下

引用 楼主:
加LED灯,用的PIX电流电压模块供电的

可以查下

网友:
日志在哪里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1631
发日志上来
我看看是不是跟我的一样

网友:
国产pix质量堪忧呀,我已经准备还是先玩会apm了,3.1.5最稳定

网友:
之前pix带e800,失控后损失三个电机

网友A:
等完整日志,同样是PIX+e600,严重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完整日志,同样是PIX+e600,严重关注

百度云附件:2015-05-09 22-13-25 73.bin

网友:
电源接口松了?下次粘点热融胶吧

楼主:
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看上去是PIX电流电压模块供电失效。貌似在输入端,后面下降后维持的那段曲线应该是AD输入端的滤波残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这样的电池也太水了些,6S啊,一下跌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池也太水了些,6S啊,一下跌那么多。

但后来自己量了一下电池电压还有22.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后来自己量了一下电池电压还有22.6V

1.电池断电后,电压会回升;
2.请检查电源接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断电后,电压会回升;
2.请检查电源接插件。

1、电源模块是直接焊接在中心板上的,接触不会有问题。
2、明天换块电池再测试一下。
3、比较奇怪的是日志显示电池电压突然跌到0。

网友:
你的高度数据怎么不对,奇怪。

网友:
我昨天切定点后 过了几分钟osd没显示后就快速升高  后切返航就直接从8米高掉下来了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模块上BEC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