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悬停晃动以及打方向大范围漂移问题

楼主(2015-05-11):
好久没捣鼓NAZA了,最近给它上了S500的机架,换了X2212 980KV的电机和碳纤1047桨。沿用了原来的好赢Funfly 18A电调。
但目前装好以后发现在悬停的时候晃动比较严重。还有就是打方向的时候漂移严重。在起飞前已经校准指南针。

PS: 之前4个18A的电调坏了一个,买新了一个新的。而且都做过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池固定方式,不够紧。而且看着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固定方式,不够紧。而且看着靠后。

电池倒是肯定没问题,现在没装云台。特地把电池放中间的。魔术贴固定得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倒是肯定没问题,现在没装云台。特地把电池放中间的。魔术贴固定得很稳。

那就再调感度吧

楼主:
感度设在旋钮上,试过70~170,效果都一样~

网友B:
针对 大疆NAZA 系列飞控 调整感度

1.基本参数
  通常采用默认参数就足够。但是,不同的多旋翼飞行器因为型号、电子调速器、电机和螺旋桨的不同会导致感度不同。一般如果感度过大将导致飞行器在该参数所对应的方向上的振荡(约5~10次/秒);如果过小将导致飞行器难以控制。所以,您仍需要调节飞行器的俯仰、翻滚、飞行航向和垂直方向的感度,以便让您的飞行器拥有更好的飞行表现。我们建议您每次改动参数的10%至15%。
1) 基本感度
  俯仰横滚:对于俯仰横滚的基础感度,您在打俯仰横滚杆之后马上松杆,飞行器应该会自动回到悬停状态。如果飞行器在回悬停状态过程中反应很柔软,或者说有较大延迟,那么请慢慢加大基础感度(每次10%-15%)直到松杆的瞬间出现振动的状态。此时再略微降低感度直到正好前述的振动现象消失。此时为合适感度,但飞行器改变姿态的速度变慢,您可按照姿态感度调整方法来调整姿态改变速度。
  航向角:尾舵感度调整和普通锁尾陀螺的调试一样。如果想打杆后反应速度快些就加大感度,慢一些就降低感度。但多旋翼飞行器是靠桨翼旋转产生的反扭力来改变航向角,而反扭力的力度有限,因此过大的感度也不会引起像直升机机尾一样的震荡,而是会导致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反应过于强烈,从而影响其他方向的稳定。
垂直感度:垂直感度是否合适,可以观察:
1)油门在中位时飞行器是否可以锁定当前高度;
2)飞行器在飞航线时飞行高度不会大幅变化。您可以先慢慢增加该感度(每次10%)直至出现上下震荡或油门杆反应过于灵敏,然后再减小20%。此时为合适感度。
2) 姿态感度
  姿态感度决定打杆时姿态响应速度的快慢,感度越大响应越快。增大感度以获得更干脆的姿态响应,放手悬停时候飞行器回平的速度也越快。但感度太大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僵硬,感度太低会造成您的控制感受过于柔和。
注意:
在第一次使用之前您必须点击默认值,并升级固件。垂直方向上的感度对手动模式没有影响。

温馨提示:
如果您是新手,可以按如下方式调节基本参数:
1 参数每次调大10%直到您的多旋翼飞行器能够悬停或者出现轻微的抖动。
2 参数减小10%直到您的飞行器能够悬停,再减小10%。如果基本参数设置与合适值相差太远,那么高级参数将不会起作用。这里您可以利用远程调参通道在飞行过程中调节感度:
1 按照说明书中《安装和连线》章节中遥控接收机部分中的说明正确安装和设置;
2 在您想要调节的感度的远程调参选项中选择X2或X3。一个通道对应一个感度。
3 远程调节的范围从当前感度值的一半至当前感度值的两倍。六旋翼飞行器的俯仰,横滚,俯仰姿态,横滚姿态的感度通常都要高于普通四旋翼飞行器。

楼主:
LS帖子不错,待我试试先~

网友(2015-06-11):
悬停晃动,是感度不对。
转圈漂移,和GPS的设置以及重心有关。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之前除了电调其他同样的配置,电调是大疆30a,也有同样问题,悬停抖动晃动还漂移,打方向漂移严重,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最后找到原因了,是桨的问题,动平衡太差了,最后换了两对atg1038解决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 大疆NAZA 系列飞控 调整感度

1.基本参数

可以适用于悟空M等飞控系统吗?

网友(2015-07-18):
调节感度

网友:
感度偏低!

楼主(2015-08-30):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之前除了电调其他同样的配置,电调是大疆30a,也有同样问题,悬停抖动晃动还漂移, ...

换了桨以后漂移情况有所改善。但还是不能完全避免。不能做到完全的自旋无漂移。关闭GPS锁定自旋倒是没问题。估计还是和GPS有关系。

网友(2016-02-27):
我的也是横向摆动,估计也要回去调调感度再试了。

楼主:
估计是NAZA的通病吧,我看精灵就没这问题。

网友:
哇 大家都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