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测试

楼主(2015-05-11):
飞行器:DIY飞越650机架、飞越的折叠脚架、大疆V2飞控、4110S电机400KV、14寸碳桨、 铂金40A电调、600MV图传发射、降压模块、 XG8遥控 、6S 5200花牌电池

(视频截图)
测试云台: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

(视频截图)

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拿到手快一周了,由于XG8遥控通道不会设置,没敢换下飞越两轴云台。终于在模友赵老师的帮助下,增设了单人切换通道,才开始测试云台。

(视频截图)

飞行器使用的是我之老的飞越650,当然机架换了飞越的折叠脚架。对狗的俯视拍摄起了很大作用。

(视频截图)

在单人模式下,开关打到锁头模式,几次云台通电自检一直转圈不停,查看安装说明,也搞不清楚。后来把相机俯仰镜头打正(视频截图),自检通过。之后几次改变俯仰操作也都正常了,没有查出原因。

(视频截图)

上面是一次半圆刷锅操作,云台水平稳定,在多次来回快速刷锅操作后,云台出现水平倾斜情况。当时动力电也快报警了,重新起飞后又正常。还没有搞清楚原因。

(视频截图)

下午与几位模友在飞场试飞,当时风速达到了6级,4次共30分钟的飞行中,云台只出现一次很短的抽疯,没有出现大风中飞越云台果冻效果和大疆云台抽疯情况,在对抗大风飞行时要比大疆和飞越狗台要好很多。

(视频截图)

给自己来一个快速的自旋上升镜头,画面比大疆和飞越狗台拍出效果好。

多轴下降,俯仰上扬操作,手感觉不如飞越和大疆云台平稳,也可能是操作习惯,因为飞越和大疆两个云台的操作感度我都低了。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视频截图)

因为拍摄时间已经快接近中午,光线很强,编辑时使用了自动色阶。原始拍摄狗3+广角设为M,2.7K,当然三种狗台拍摄时都会出现的问题,就不在提。

下面说一下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和我以前的两种狗台的对比:

1、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第三轴无限旋转是一个亮点,这在单人模式下,当加入了收放脚架,拍视角和方式大了很多,前两种云台都无法实现。当然对操手来说难度也大了。

2、因为 A10-3H采用和大疆一样的下拉式减震,减震效果明显比飞越的下压式减震要好很多,但 A10-3减震球显的单薄,还没有配减震球防脱扣,要比大疆在细节上很多。

3、A10-3H的全铝合金构架,在抗风方面比前两种云台做的都好。

个人使用感觉:

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更适应双人操作,双人操作能拍出更运行追踪效果,单人锁头还是像大疆这样的伪三轴更好操作。

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在细节上处理不好,配件包里没有音视频输出插头,要自己另配,而且必须是双声道3.5插头切记。减震球没有防脱扣,没办法只能用炸带防脱影响美观。

下面就是粗剪了一段X-CAM A10-3H for GOPRO 3轴云台测试的视频,请各位老师进行指导

网友:
拍的不错  很稳!

网友:
是不错,效果很稳

网友:
不知道这种云台可以用在精灵1上不

网友A:
清晰度跟精灵二配的摄像头比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跟精灵二配的摄像头比哪个好

狗3+要好一些

网友:
LZ用A10 用了多久了?感觉怎么样?我一直在纠结A10和蜻蜓,请LZ给个意见,非常感谢!

楼主:
现在试用一个月,和我的精灵2狗云台进行了对比,可以出结果了:
1、减震球设计非常失败,频频脱开。减震球没有防脱扣。太吓人了。
2、故障率比较高,经常出现云台水平不会回中的问题,起动前的检测时间比大疆长的多。
如果是单人操作不建意购买。如果谁要,我便宜200元出

网友(2015-07-16):
引用 楼主:
现在试用一个月,和我的精灵2狗云台进行了对比,可以出结果了:
1、减震球设计非常失败,频频脱开。减震球 ...

多少钱

网友:
性能不稳定 好可惜啊!

网友(2018-08-25):
楼主,有没有A10-3H云台的固件?我有两个A10-3H云台都有问题,一个横滚轴会歪,另一个Z轴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