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自己做了2个30E的配置方案,请各位老手指点指点

楼主(2015-05-11):
天翼 30E EPP

配置1:

双天翼酷马达 ECO 2826C 850KV
双天 XC-45-Lite 45A电调
银燕 3154舵机x4
APC 13x6.5
价格低廉,入门的3D练习用足够?

配置2:
双天XM3548EA-5 740KV
好赢铂金 60A电调
KST 215或者315舵机
APC 13x6.5
动力好,可以暴力3D?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两个配置是我自己拼凑出来的,主要手头很多玩450留下的3S电池,物尽其用。本人还在模拟器练习吊机中,2个配置哪个合适?

网友:
翼30E用4S 感觉很暴力

网友:
用3S软,用4S太暴力,我都试过了,4S基本都是高手飞的

网友:
基本上,便宜的配置即可。标准的30E 2820电机,3S 2200也差不多可以了。450用的电池C数应该还可以,够用

为拉力考虑,还是朗宇X2820最靠谱,比双天拉力大,配天行者40A电调、银燕09MD系列的舵机应该差不多了。便宜够用即可,相比也逃不过爽炸,哈哈

30E的,天翼EPP,有像真款和方形仓身款可以选,方形仓身我感觉重量上有优势

网友:
30e  用4s 25c电池

网友:
回帖,拿分,帮顶。

网友:
入门级配置选用4楼推荐

网友A:
30E,  x2820  kv950是对的,但必需4S 2200电,  12x6桨(兼营个各动作的稳定性),  舵机用 12g的 ES09是不够力的,用17g的吧, 这不是拉力是舵机的重量级别,具体哪个牌子你喜欢就行了,就几电视size几寸一样.....

当然,你就吊机也不行,的可以用3s 或  12g的,飞飞航线还可以 ......反正你30E不出100个起落就炸得修不了的了.....这不是我刺你什么, 练3D哪有不炸几台机的。。。没有不炸机的高手。

楼主:
明白了,先攒个便宜的,等不炸鸡了再换好设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E,  x2820  kv950是对的,但必需4S 2200电,  12x6桨(兼营个各动作的稳定性),  舵机用 12g的 ES09是不 ...

很多高手也像你这么说,值得参考。主要4S 2200这种电池很尴尬,以后升级50E用不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先攒个便宜的,等不炸鸡了再换好设备吧

要不就先搞15E最好,据说15E和30E抗风性能差不多,所以我前几天买的15E,今天刚拿到货
对了,刚想起来,50E可以用6S 2200电池,要不你直接上50E吧,我在淘宝大概配置了一套,大概要1000多块。主要舵机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先搞15E最好,据说15E和30E抗风性能差不多,所以我前几天买的15E,今天刚拿到货
对了,刚想起来, ...

我也纠结呢,不过还是实惠点吧,大不了电调买个60A的,以后50E EPP或者轻木都能用。30E先练练,炸着成本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纠结呢,不过还是实惠点吧,大不了电调买个60A的,以后50E EPP或者轻木都能用。30E先练练,炸着成本 ...

也是个办法

网友:
已经放弃30e,练技术还是15E,方便好带还便宜些,练废几架出技术了直接50E,50E用2200的3S串联飞,妥妥的

网友:
看贴必回,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