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起飞就抖,就有条状波纹。

楼主(2015-05-11):
什么原因,像是干扰。通电静止时候很清楚,给油门电机转动图像就抖。

网友A:
电调带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带来的干扰

如何解决

网友:
单独供电,

网友B:
应该是横纹干扰,试试直接从电池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横纹干扰,试试直接从电池取电。

单独供电图传?

网友C:
确认一下是条纹还是抖? 如果是抖,电机转的时候按住摄像头的镜头再试试看? 有可能是镜头松了,拧紧顶丝,我自己是上了一圈哥俩好,然后就好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呀,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一下是条纹还是抖? 如果是抖,电机转的时候按住摄像头的镜头再试试看? 有可能是镜头松了,拧紧顶丝, ...

没松动,就是干扰的那种条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呀,说说

是不是碳纤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碳纤的机架

不是。这玻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玻纤的。

玻纤的就不知道了,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摄像头怎么固定的,如果是防震球加扎带,扎带松一点,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图传远离电调,然后卸桨推油门最大看看如何,如果没事儿就是电调干扰,做一些屏蔽就行,如果还是那干扰就来自于供电,解决方法是单独上一个BEC给飞控和图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供电图传?

就是把图传和摄像头都直接从电池取电

网友:
牛奶壳子内部的铝箔取出来把摄像头与图传之间的正极负极信号线包起来就搞定

网友E:
如果是5.8g图传,2.4g遥控,是遥控干扰所致
图传换个频道应该可以解决
因为2.4g谐波就是5.8g,飞机飞远点,信号压不住2.4g的2次倍频谐波,产生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5.8g图传,2.4g遥控,是遥控干扰所致
图传换个频道应该可以解决
因为2.4g谐波就是5.8g,飞机飞远点 ...

我的就是遥控器高频头对接收产生干扰,屏幕抖的厉害,遥控器离远点就好了,换了频道还是一样,现在打算买个三脚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