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玩F1

楼主(2015-05-11):
?from=y1.7-1.2
新船买回来,电调秒挂。第二周换了电调才能爽玩。容易入水,防翻功能只能用一次,进水后重心变了,第二次不能自救。

网友:
看上去很难控制

网友:
楼主河对面是什么地方?好像是广州大学城.

网友:
为什么只能翻一次?

网友A:
这船还有可玩性么,我都准备买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还有可玩性么,我都准备买入了

进水后重心变了,第二次不能自救
总体还是不错,几好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水后重心变了,第二次不能自救
总体还是不错,几好玩

隔水仓不会自己排水?原装电调多少a的?怎么会直接报销啊,楼主能多来点船的照片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水仓不会自己排水?原装电调多少a的?怎么会直接报销啊,楼主能多来点船的照片吗?谢谢啦

原装的是60A,跑了不够一圈就挂了。原装的水管不是先经电调的,后来自己改了水管先进电调再到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60A,跑了不够一圈就挂了。原装的水管不是先经电调的,后来自己改了水管先进电调再到电机

那麻烦也来点内部照片啦,多谢咯,正好要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也来点内部照片啦,多谢咯,正好要入手呢

内部照就是上面一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照就是上面一点点

好吧,你用多大的电池,原装铝桨?

楼主:
4000mah 3s ,桨就不知什么材质了,反正是金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水后重心变了,第二次不能自救
总体还是不错,几好玩

我也有玩相同的F1 非常快用的是75A原装动力,,及11.1v 2200mAh25C 會飛了

网友:
左右都有水仓,当然不能自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