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行画面震动

楼主(2015-05-11):
自从改了六轴后就这样了,飞越680,还用的减震电机座,580KV ,4S电。PIX飞控。换了1355桨比以前的1238的震动画面还能好点,但也是现在这样。总感觉横滚在运动的时间有震动。
经常的左右震动一下。来大神分析一下。是减振球的事么?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样的画面可以接受了,你要是看见我今天的波纹,那简直就是发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画面可以接受了,你要是看见我今天的波纹,那简直就是发疯~

不行啊。做片子要求多啊。。。

网友B:
楼主的机机能留空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机能留空多久啊?

5200并联20分钟。

网友C:
能请教楼主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吗?我刚有做个多轴的念头,还毫无头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请教楼主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吗?我刚有做个多轴的念头,还毫无头绪呢

多泡论坛吧。。。。或者买套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泡论坛吧。。。。或者买套机

我是机械在校生,想找几个搞点子的同学一起做这个

网友D:
應該是机架共振,因軸太長了,應用較粗的管子和減短長度,另外中心板要夾紧或用多幾条柱子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机架共振,因軸太長了,應用較粗的管子和減短長度,另外中心板要夾紧或用多幾条柱子支持。

我感觉也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你说飞越家的机架如果有这问题他应该改进的。。。看他既然生产出来了。是不是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机架共振,因軸太長了,應用較粗的管子和減短長度,另外中心板要夾紧或用多幾条柱子支持。

加装上下盖板中的柱子可以达到减震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你说飞越家的机架如果有这问题他应该改进的。。。看他既然生产出来了。是不是 ...

市面上很多机架共振都好大,我之前買過兩个架子也是一样振动大。
很多老扳都是無良的,能生產出來的能用就行,但航拍对架子与动力要求高,飞越的低价架子用來玩玩就可以。
其實好簡單,當你看到一个架子有長長的管子,共振一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上下盖板中的柱子可以达到减震的效果?

不一定,要看設計,主要減少因机架太軟引起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面上很多机架共振都好大,我之前買過兩个架子也是一样振动大。
很多老扳都是無良的,能生產出來的能用 ...

割断,去掉一块应该好点吧。。。?原来的飞越650机架震动还好点。现在680机臂长了好多。加桨后对角线的距离1.1米。。好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割断,去掉一块应该好点吧。。。?原来的飞越650机架震动还好点。现在680机臂长了好多。加桨后对角线的距 ...

Tarot 680是用16mm管子,而且管子長,把它改短並改用25mm的管子,肯定改善好大 ! 不過管夾和一些配件都要改,不用卡扣,直接固定,而且改短后未必能用15寸槳。但前提是電机和槳动平行要好才行。
我現在用這架子,基本上沒共振問題,不過不能用大槳,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rot 680是用16mm管子,而且管子長,把它改短並改用25mm的管子,肯定改善好大 ! 不過管夾和一些配件都要 ...

我一直用的13寸桨。我现在都感觉用13的桨都长。桨距装14寸都有很大空隙。换机臂成本大啊,可以的话割短可以?你的架子什么样,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arot 680是用16mm管子,而且管子長,把它改短並改用25mm的管子,肯定改善好大 ! 不過管夾和一些配件都要 ...

你的意思是这款金刚的震动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13寸桨。我现在都感觉用13的桨都长。桨距装14寸都有很大空隙。换机臂成本大啊,可以的话割短可 ...

可以試下切短一些,應該会有一點改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款金刚的震动小?

是的,这是我自己裝過好几个机架得出來的結論。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rot 680是用16mm管子,而且管子長,把它改短並改用25mm的管子,肯定改善好大 ! 不過管夾和一些配件都要 ...

嗯 机臂越短 越粗 就会相对震动小好多。我原来四轴就比现在六轴震动小。 我看看去把现在六轴的机臂割断一块

网友E:
我的Y6 10000MAH 也能20分钟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Y6 10000MAH 也能20分钟 哈哈

20分钟足够了。很好。没震动。拍出来画面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机臂越短 越粗 就会相对震动小好多。我原来四轴就比现在六轴震动小。 我看看去把现在六轴的机臂割断一 ...

是的,另外槳也是好重要,要買一些动平衡好的。还有,桨越大,相对震动越大,要找大槳也要动平衡好的確實难找,特別15寸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