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正飞航线 速度可以飞的很快那种

楼主(2015-05-11):
如题。。我正飞航线。速度总是起不来。请问该怎么练习?最好哪位大哥能发个高清飞行视频我看看飞机的姿态。。很多高手都是倒飞航线非常快。没见过正飞的

网友:
速度快的那叫飓风

正飞飓风不好看,所以基本都是倒飞飓风

楼主:
怎么样才能飞出那种效果?

网友:
油门推到顶就快了

网友:
?from=s1.8-1-1.2
高速正飞航线?看看前世界纪录怎么飞的

网友:
看你想要多快了,直线好办,圆周时,就是要副翼和升降拉的够大,机身的姿态在滚转角度大一些,接近侧倾90度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算不算:

楼主:
不是这种高空冲下来的直线航线.就是转圈的那种飞机都侧成了90度.不过我看到都是倒飞的.我想知道正飞的怎么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种高空冲下来的直线航线.就是转圈的那种飞机都侧成了90度.不过我看到都是倒飞的.我想知道正飞的怎么 ...

高速圆周啊,和倒飞一样啊,机身主轴几乎向着圆心,多打副翼、多打升降、控制总距和离心力的关系来实现高速圆周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