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00不知道这配置能飞不?

楼主(2015-05-11):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上云台还行,上的话电机小了,2216才行
基本上了云台用这电池要1.7kg了

网友:
还有,没gps少了乐趣,当然不是穿越

不过多轴玩起来也没啥意思,翻个跟头算做特技了

网友:
电机 2216  900KV

网友:
机架不行。。

楼主:
那要什么架子

网友:
还是用碳纤的架子吧,这个架子偏软虽然有碳棒,机臂还是不抗扭的。电机也小了。

网友:
机架的脚架摇摇晃晃,有一款碳脚架的S500 要好些。

网友:
如果打算练手,就没问题了,如果打算后期追加设备的话,还是多投入点,免得到时又要重新换配置

网友A:
500左右预算吧,搜下“蝴蝶”啊,atg啊,山寨的xa650啊,就是450都行啊, 这个s500我飞过,巨难飞。。臂软,然后还带上反。。。飞起来飘飘的。。wkm sx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左右预算吧,搜下“蝴蝶”啊,atg啊,山寨的xa650啊,就是450都行啊, 这个s500我飞过,巨难飞。。臂 ...

450PCB版的怎么样?我觉得 大机配置要求太高,入部起

网友:
电池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