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5.8转wifi设备谁用过

楼主(2015-05-11):
华科尔的5.8转wifi设备谁用过?
这个东西是把图传信号直接在 ipad iphone上显示的

估计和dji的原理一样。
不知道效果咋样。

网友:
TB 有看過一個類似功能  2XX元吧!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大僵是5.8g控wifi图传  这个是5.8g图传再转换成wifi

网友A:
這個只是wifi給图传信号的嗎   ???
怎麼總是沒有似华科尔, 和那種玩具式都能做到的  wifi 給手機 平板 图传显示 ,加上可搖控的設備可改給穿越機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只是wifi給图传信号的嗎   ???
怎麼總是沒有似华科尔, 和那種玩具式都能做到的  wifi 給手機 平板 图 ...

华科尔有微型的wifi摄像头,微型的5.8g一体摄像头,但是wifi的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有微型的wifi摄像头,微型的5.8g一体摄像头,但是wifi的延迟。。。

這延迟跟山狗 , 小蚁 , 808 ,這一些機的一般延迟 ,是否都差不多呢  ??

网友:
小蚁都好像可以app ,wifi图传信号 是嗎 ??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近距离拍摄,wifi图传够了

网友:
华坑的东西,热度过了就不再出后续零件更新之类的了,而且留下一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