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擦肩而过

楼主(2015-05-11):
今天飞V977发现有点不听使唤,有点轻微乱窜和不锁尾,硬撑着飞了5个电池。回家检查发现横轴跟T头的固定很松,以为胶圈不好了,打开桨夹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个轴承散架了-幸好没有射桨!
不过我一直是把桨夹用尼龙线圈起来的,即便射桨,应该也不会飞出。

超迷你的轴承,钢珠都不见了

超迷你的轴承,钢珠都不见了

网友A:
911就算射桨也没事吧?连皮都擦不破,,,你太夸张了

网友B:
安全无小事。。LS的不管机子多大多小,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无小事。。LS的不管机子多大多小,安全是第一位的

同意,一出事都不是小事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1就算射桨也没事吧?连皮都擦不破,,,你太夸张了

是977,不是911,威力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小飞机就是相对安全。。。

网友C:
横轴螺丝拧太紧会严重加剧轴承的负荷,轴承最怕径向受力了,大一些的电直的桨夹轴承都是推力轴承,抗径向受力特别强。
建议lz不要把横轴螺丝拧太紧,最好配合螺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螺丝拧太紧会严重加剧轴承的负荷,轴承最怕径向受力了,大一些的电直的桨夹轴承都是推力轴承,抗径向受 ...

大机什么样的不知道,但是V977/V922/HCP100/FBL100等的横轴螺丝不管拧的多紧都不会对轴承产生额外压力,这是结构决定的,因为中心是胶圈缓冲。螺丝胶我也用的,但主要是要拧紧,这是必需的,还要定期检查。
安全起见,我还加了保险绳。

保险绳

保险绳

网友:
五花大绑,大闸蟹嘛?

网友C:
六通电直无论大小几乎都有横轴胶圈,有胶圈就毫无顾忌的拧紧螺丝?而且不会加重轴承的负荷?
我只是提醒不要拧太紧,配合螺丝胶适度拧紧就可以了,977的轴承比fbl100的要小一号,比较“娇贵”。
450的电机齿和大盘齿是斜齿同样会加剧电机轴承(径向)的负荷,这一点不用怀疑吧。
目前保有量最高的450的桨夹轴承都是推力轴承,机身采用推力轴承(其中冰人的推力轴承座最受欢迎)的也有一部分,还有追求尾变距顺滑的模友在尾桨夹上也采用推力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通电直无论大小几乎都有横轴胶圈,有胶圈就毫无顾忌的拧紧螺丝?而且不会加重轴承的负荷?
我只是提醒不 ...

我认为不会加重轴承负荷,因为横轴的长度是固定的,螺丝也不是压在轴承上,仅仅是靠在轴承上,起限位作用,轴承在横轴上是可以滑动的,螺丝拧的再紧也只对横轴施压,顶多拧滑丝。您不妨打开桨夹再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大机没玩过,没发言权。

网友:
这在一次说明飞前时不时检查一下机子对减少安全隐患有好处,飞行时出现问题也最好还是及时停机检查为好,还有,万一被977干到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机什么样的不知道,但是V977/V922/HCP100/FBL100等的横轴螺丝不管拧的多紧都不会对轴承产生额外压力, ...

又学会一招, 晚上回家我也绑上

网友:
我被977大浆打破手指过

网友D:
977只要隔着衣服砍都没问题的

网友E:
小飞机也要这么保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7只要隔着衣服砍都没问题的

还是挺疼的,前不久我不幸被砍到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飞机也要这么保险啊

我还没遇到过射桨,但是V977射桨事故还是挺多的,时常在家里飞,不得不防。

网友F:
注意安全啊

网友G: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网友H:
新人 多看看 多学学.默默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