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800 配什么六轴机架比较合适呢?还是四轴E1200?

楼主(2015-05-11):
13.6英寸的桨有点尴尬。。。飞越680pro好像刚刚能装下,有没有700-750轴距的机架推荐啊?

主要想带起微单+三轴云台,是配六轴E800还是四轴E1200效率高?

网友A:
13寸桨,最小也要680,我买了690

网友B:
E800和E1200都是6S电机,很明显E1200电流更大,效率也更低,最重要的是E1200不单卖,必须连着电调一起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E800和E1200都是6S电机,很明显E1200电流更大,效率也更低,最重要的是E1200不单卖,必须连着电调一起卖

这种逻辑也可以? 电流大,拉力更大啊。 挂微单肯定1200了,一体解决,省的折腾,关键也不贵。

楼主:
其实我是更喜欢四轴,毕竟少点组建少点出错的几率,而且四轴机架也会比六轴轻一点,只是好像E1200的电机安装方式有点特别,还没搞清楚怎么装到一般机架上
从官方的数据来看E1200的单臂起飞重量是1200g 四轴也就是4800g 和六轴E800的总体起飞重量正好一致,所以有点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E800和E1200都是6S电机,很明显E1200电流更大,效率也更低,最重要的是E1200不单卖,必须连着电调一起卖

呵呵
建议你还是学习下电机效率吧

网友:
要是我肯定e1200 四轴效率更高 更抗风 震动也小 你要是四轴微单就配个伞折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更喜欢四轴,毕竟少点组建少点出错的几率,而且四轴机架也会比六轴轻一点,只是好像E1200的电机安 ...

好像是只要25mm碳管就行,电机那一头啥都不要,E1200包含一切,管夹,电机做,电调座,电机,电调全包。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我代表广大新手表示,这个论调真的听不懂,有没有更加基础点的

网友C:
与楼主一样,同问,我的飞跃的680用E800的六轴动力套装,桨干涉! 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又买了六根16MM长度400MM的碳管(TB上1200MM的管子截成三节),取代了原来飞跃680的机臂,但这个方案经济上不划算啊。有没有合适的伞折六轴机架,可以用E800的动力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楼主一样,同问,我的飞跃的680用E800的六轴动力套装,桨干涉! 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又买了六根16MM长度4 ...

问一下,你原来680的机臂多长?

网友E:
买了两个E1200升级套装,从我那堆炸鸡的机架破烂里面回收点配件出来,看我组个小钢炮出来给大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两个E1200升级套装,从我那堆炸鸡的机架破烂里面回收点配件出来,看我组个小钢炮出来给大家看下。

期待!最好能做个载重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3寸桨,最小也要680,我买了690

13寸浆550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寸浆550也行。

550最大10寸,亲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原来680的机臂多长?

原来的没有测,但现在测试基本上机臂管子用333MM的比较合适,也就是找店铺买一米的管子,等分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