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六通道的模拟旋钮可以当三段开关使

楼主(2015-05-11):
我的是fs6i,只有一个三段开关,其他都是二段,最近琢磨接收机的信号输出,发现是pwm,就试一试把遥控的通道56都调成模拟旋钮,果然能当三段式开关用。旋钮最低和最高对应开关最低和最高,旋钮中点对应开关的中间开关

网友:
这个是一直可以的吧,我记得我第一只控,那个全淘宝只有一家卖的小厂控,当时就试过拿旋钮当三段开关使了,只是后来不知怎么的不能保存设置,退货了,入了D7E和FS-TH9X

网友:
曾经尝试过,紧急情况下很容易拧过头

网友A:
加俩个电阻 直接换个三段开关

网友:
应急可以,长期还是换三段开关吧,精准,防止不到中位,导致错误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俩个电阻 直接换个三段开关

求教更换教程

网友:
旋钮上三根线之间加俩个电阻 将电位器换成三段开关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请教电阻用多大?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B:
请教电阻用多大?

两个电阻要一样的阻值  两个架起来刚好等于原来电位器的阻值

网友B:
这没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