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5-05-11):
滴滴响抵电压报警 设置多少啊 本人新手 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你的bb响的电压设置的太高了,建议设置3.6V,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b响的电压设置的太高了,建议设置3.6V,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我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