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飞控无法连接电脑调参!求解决!

楼主(2015-05-11):
连接电脑后绿灯长亮,一会自己就熄灭了。驱动也安装不上!哪里的问题?换了好几根数据线了,也换了好几台电脑了都不行!求解决!

网友:
下载usbser.sys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
然后用数据线直接插电脑USB插口试试

网友:
有时候就算下载了usbser.sys文件,驱动也装上了,但是调参软件依然不认,教你一个方法。

开机按F8,进到DOS选择项的时候,选倒数第二项,好像是“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具体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等正常进入桌面后,调参软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楼主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试试开机按F8  选择禁止驱动强制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