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8SB和MB陀螺仪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5-05-11):
关于2008SB和MB陀螺仪的连线问题,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14sg的控!用来飞450

网友A:
接收与MB通过一根线连接。。。也就是SBUS。。接收插SBUS口..MB上插ELE 口。。。
MB上选SBUS的接收模式。。。
电调线插接收3通。然后控里设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与MB通过一根线连接。。。也就是SBUS。。接收插SBUS口..MB上插ELE 口。。。
MB上选SBUS的接收模式 ...

太感谢您了。电调线白色超上还是朝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电调线白色超上还是朝下的?

白色是信号线。。。朝上

网友:
我都是乱插  也不会烧 怕啥

网友B:
2008SB接MB 我的14SG遥控器里面通道对不上,要更换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8SB接MB 我的14SG遥控器里面通道对不上,要更换通道的

我的是对的啊 ,按照 MB 说明书上的连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2008SB用SBUS连接,接收机的通道模式要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8SB接MB 我的14SG遥控器里面通道对不上,要更换通道的

我的也是